华硕K43SD 电流0.3反复掉电重启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5-11-09):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抽了点时间分享下本人修复的华硕X43E 板号:K43SD REV 2.2 不出CPU电压,触发后电流上到0.3左右几秒后掉电自动反复上电又掉电,经测量CPU供电芯片第7脚VR_ON开启电压正常,VIN供电也正常,当测到22脚VDD电压时出现敌情,电压只是4V,正常为5V.打开点位图查得此电压来原于PQ9102 转换出来的,见下图:
当测到此管的G时电压在5V跳变,第二个问题点又来了,点位图上查得此电压正常为+12V,明显此电压不正常,既然此电压不正常那就追查到底,+12VS和+12V 由PQ9015和PQ9016两个管子转换而来,查到此处心中暗喜罪魁祸首因该就是你两个了,在料板上找了两个一起换掉,通电,涛声依旧,到此时有点无语了,仔细想了一下电压即然能出来只是被拉低因该是短路引起的,测量阻值也正常,此时想到烧机大法,把可调电原调到12V接到+12V处,电流一下上到1点多安,奶奶的还真有短路,用手摸了一遍板子,发现网卡芯片,桥发烫,难到是这两个的其中一个短路了吗, 12V也不通往这两个地方啊,同时通这两个地方的一般是+3VS啊,想到这处,用万用表一边接+12V一边接在+3VS处,些时蜂鸣档响个不停,到此大家都明白了,正是+12V和+3VS两个电压短路引起的,即然有芯片发烫那就先拆小的吧,当拆掉网卡芯片还是一样,一狠心把桥也干了下来,接上12V,电流还是1A多点,把+12V所到之处全部断开还是1A多的电流,此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板层短路了,想了一下就这样放弃了吗,有点不甘心,看来要使出大招了,把+12V和+12VS所到之处全部断开再飞线,懒得去改一个控制12V输出的电路,直接飞线算了,这样省事,只是待机偏高一点,飞完线通电亮机,测试各功能正在,到此完美结束。一共飞了十多个点。

发贴不易请大家多多支持!

补充内容 (2015-11-13 17:17):
哎,发贴花了我不少时间,就没几个加分的,看来还是少发为好,

网友:
额,狠人啊呵呵。。。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我的话,估计就已经换板子了,

网友A:
不错!很有耐心,想问下这样修可以收多少钱?

网友B:
楼主威武,你是不是飞了很多跟线哦

网友:
修好就牛叉

网友:
放大招了哈

网友:
高清无码。。。大工程呐。。

网友:
楼主 真有耐心,  你这花了这么长时间 不报价高点 亏啊

网友:
思路清晰 简洁明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 学习了  加分

网友:
理论联系实际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  不知道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有耐心,想问下这样修可以收多少钱?

钱不好挣啊,收了两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威武,你是不是飞了很多跟线哦

飞了十几条线,花了近两个多少时修这块板,

网友:
楼主好牛B,飞这么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