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漏电怎么办

楼主(2015-11-09):
电脑机箱漏电怎么办

电脑机箱漏电怎么办

  电脑机箱是计算机不可缺少的配件,它起着固定、保护电脑各个部件的作用,此外,电脑机箱具有电磁辐射的屏蔽的重要作用。由于电脑机箱没有CPU、显卡、主板等配件发展快,所以在组装电脑中一直不被列为重点考虑对象。

  但是机箱也并不是毫无作用,一些用户买了杂牌机箱后,因为主板和电脑机箱形成回路,导致短路,使系统变得很不稳定。还有部分杂牌机箱,因为工艺技术不到位,往往电脑机箱漏电的现象时有发生。今天我们分析下电脑机箱漏电

电脑机箱漏电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国家3C认证的电脑电源中,220V交流输入线都是采用三根线供电的,分别为火线 (L)、零线(N)和地线(E)。由于3C标准规定,通过3C的电脑电源都必须加入EMI滤波电路,以滤除电网中高频脉冲对电源的干扰,同时也起到滤除电源自身对外界产。220V交流电,经火线和零线输入到电脑电源的EMI滤波电路中,电容之间的联接点通过螺丝钉与电源的外壳连在一起的,并且电脑电源的外壳与接地线连在一起。

  当没有接地线时(只有二线供电时),因电容的串联分压作用,使电压为110V(理论值是输入电压220V的一半),这么高的电压,由于电脑的机箱、主板的地线和电源外壳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此时就会导致电脑机箱漏电,但是由于电容容量很小(200W的电源通常使用3300pF,300W的电源通常使用4700pF),因此通过的“漏电流”很小,不会对人体造成“电击”的危险,但会有“电击”的感觉。

  “电击”感觉的强度会因电源功率不同而感觉不一样,通常300W的电源,因为电容容量是4700pF的,“漏电流”比200W使用的3300pF会大一些,“电击”感觉会强一些,这就是为什么用户会感到有些电源机箱漏电会强些,有些电源机箱漏电会弱些的原因。 由上面估算可见,EMI滤波电容产生的“漏电流”在零点几个毫安级,因此电流很小,不会对人体产生危险。

电脑机箱漏电的解决方法:

  我们分析了上面电脑机箱漏电现象。3C电源都会有“漏电”现象,不小心碰到机箱金属部分时,还会有“电击”的感觉,许多用户还是不放心,下面介绍3种方法,消除这种电脑机箱故障现象。

  ①最好的方法是采用三线供电,使一线有良好的接地,电脑电源的外壳和ATX机箱就不会带“电”了。(此法推荐使用)

  ②对于因各种原因无法使用三线供电的用户,用户可以自做一根地线,将一根一尺长铁线插入比较潮湿的土地中,用导线将铁线与电脑机箱的金属钢板连接起来。

  如果前面两种方法都做不到的用户,就不用去理会这个漏电流了,因为它对人体不会造成危险,有些用户用一根导线将电脑机箱与家中的自来水管连接起来,此法虽然可以解决漏电流问题,但是更不安全,因为自来水管的接地效果不稳定,万一电脑真的漏电时,就会很危险,不推荐这样的做法。

  ③由于电脑机箱内某根线与机箱搭在一起,这个问题很麻烦,大概要把机箱里的东西全拆了再重新装排除故障。或者是机箱电源线质量问题。

网友:
一般漏电,换电源有时能解决问题

网友:
带电现象很普遍 有时火零接反也会出现 带电现象 用一个两插头插座反转连接试试 有时问题就能得以解决

网友:
大品牌机子在这方面做的很好

网友:
每次下雨天就漏电,困扰很久了

网友:
主要就是电源的冷热地电容漏电

网友:
还是搞个接地安全

网友:
自己加装接地线就好了

网友:
长知识了   但是感觉并没有什么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