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在安装APK软件时发生解析包出现问题的正确方法

楼主(2015-11-09):
解决在安装APK软件时发生解析包出现问题的正确方法

  多使用Android智能电视的用户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到这样的问题:解析包出现问题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去解决呢  其实导致apk程序安装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所有的错误都基本归结为一点解析包出现问题,因此,我们只能逐一排查的方法来找到apk程序不能安装的原因。

  下面将给大家支几招解决此类的方法。

  方法一:

  通过正规的途径、知名度高的网站获取apk程序。可以去相关网站自行下载。(我使用的是当贝市场)下载到机顶盒或者智能电视机后一般都能很好的安装运行,且大部分软件都可以免费使用,无恶意插件。

  apk版本不兼容。一般情况下当从网上下载的apk程序版本比当前设备的版本高时,就会在安装程序时出现解析包出现问题的警告。对此类情况的解决办法是:就该款apk程序,在你所下载的程序上,查找同类对应的但是版本应不高于当前设备版本的应用程序进行下载、安装和使用。

  方法三:

  apk程序不完整。有些设备自带的下载工具不具有断点续传功能,因而下载的程序可能发生下载不完全、程序部分先失等情况。对于这类问题,建议重新下载,或者通过电脑下载,然后拷贝到U盘拷再进行安装。

       方法四:

  当前设备不支持中文名称或路径,不支持长文件名。解决办法是将文件重命名,名称只包含英文字母(但要注意".apk"的后辍名是要保留的),如更名为“abc.apk”等,更改完成后再次运动安装程序。

  方法五:

  设备内存不足或U盘质量不好等因素导致apk程序无法正常安装。针对这类问题,试着重新插拔U盘,实在不行就更换一个高质量的U盘。(如今市面上出现了水货U盘是通过量产过的,大家购买时要小心,一般来说量产水货U盘的标称容量要比实现的大)如果使用了水货或质量差的U盘,即使存入U盘的数据容量大于实际内存容量,程序也不会报错,但其实数据早已丢失。对于这种情况,apk程序肯定无法安装成功。

  方法六:

  指定的文件路径不存在或指定了错误的路径。这种情况在机顶盒和智能电视机上比较少见。

    方法七:

  apk安装器可能不兼容。可以使用当贝市场进行下载安装。尽量不要使用手机版的安装器,也许会出现不兼容的现象。

  方法八:

  设备可能中毒。从当贝市场那里下载最新版的360电视卫士,进行病毒的查杀,确保设备处于最佳安全运行状态。

  从这几个步骤进行考虑和排除,可以很快解决安装apk解析包时出现错误的问题,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
都没用过只能电视

网友:
我都经常安装APK软件,没发生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