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独立改集成求助,内存过不去。

楼主(2015-11-09):
   我按论坛的方法,拆了显卡 显存 供电铁壳管   移动南桥背部两个电阻,再拆除南桥背部的 r2003,还是不显示,机器原先的问题是独立显卡无法识别,独显阻值偏低,现在想改成集显,不知道显卡到南桥的信号部分还需要拆哪些?求大神贴图指教。

网友:
了显卡,显存和供电都不行,都是不读内存,独显和集成的BIOS都是一样的,唯一可能的就是信号没有切换到南桥部分

网友A:
刷过集显的BIOS了吗?看到你说是一样的,是否尝试过?

网友:
B470E主板我有,400

网友:
先刷个集显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集显的BIOS了吗?看到你说是一样的,是否尝试过?

以前改过一台,没刷bios

网友B:
把独显的电感拆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独显的电感拆了不就行了吗

没那么简单,骚年!

网友:
这个直接换板好,改了没什么意思.太难看.

网友:
刷集成bios试了,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谁能给我个b470e集成板子背部高清图!

网友:
电路还是没改齐吧。比如背光开启,屏信号,调节啥的

网友C:
应该是记还有两电阻,以前搞过,现在忘记了,板也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记还有两电阻,以前搞过,现在忘记了,板也不在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忘

网友:
这是背部图,要动哪里啊

网友D:
换个bios刷刷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bios刷刷试试看

刷过了,哥

网友:
还是按三大不供电时钟复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