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77 MPOWERR CPU 供电短路。

楼主(2015-11-09):
今天早上难题就摆在眼前,V星Z77 MPOWERR CPU 供电短路。   主板到手时  CPU供电的管子已经被干过。有一个没上。先两了下,没短路。然后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干上去。
上点  用坏CPU测试。  上电无CPU供电。 前段电压测量,都是OK的,就只差CPU供电了
没想到 没等多久。听见嚓一声掉电后,闻道烧焦的味道。赶紧拔掉电源目检。没看见烧伤痕迹。
只有拆供电管子了。可是全部拆完都没有起色。
电流表烧鸡也没反应。求高手中的高手指点下。灌水的别来。

网友A:
cpu供电芯片和驱动芯片一起换

网友B:
你换场管上去后,没有测量它们的G极对地阻值就盲目上电,不烧你烧谁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换场管上去后,没有测量它们的G极对地阻值就盲目上电,不烧你烧谁呀。

G极对地正常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极对地正常是多少

G级对地值要一致,400左右

网友:
把断路的这一组直接拆掉不要上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级对地值要一致,400左右

所有的都是吗,还是就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E:
打G级阻值是否正常,如果过低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都是吗,还是就CPU供电这一块

CPU供电这块...

网友F:
上下管和芯片要一起还

网友:
上次换了场管,量G级阻值正常还是短路,烧了我一个U,NND

网友:
电感对地你说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下管和芯片要一起还

大哥  叫灌水的不要来  看到我说的没  管子电容芯片 全干了  还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G级阻值是否正常,如果过低换芯片吧

全部拆了的   上面好像说的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和驱动芯片一起换

全部拆了的   电容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场管上去后,没有测量它们的G极对地阻值就盲目上电,不烧你烧谁呀。

哈我每次换也不测对地阻值,看来无知真可怕,谢谢指教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维修了,这种CPU供电短路的故障很麻烦,搞不好会烧掉U的。我在V星工作了5年,全球售后部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