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掉电 风扇不转,

楼主(2015-11-09):
n4030    掉电   风扇不转,改了长转还是掉  风扇没有供电控制线有电,哪里坏了啊,BIOS      ec       都刷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温度不高 正常、   大师们指教指教啊,

网友A:
吹一吹   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一吹   显卡试试

显卡可以正常点亮啊,

网友B:
以前遇到过,显卡问题

网友:
说具体点啊,电流多少掉电啊

网友C:
说具体点啊,电流多少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具体点啊,电流多少掉的啊

晕    ,  机子正常点亮,有时候用一会掉电,有时候    开机一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显卡问题

显卡问题     关键是 风扇不转啊,把风扇改常转也要掉电哒

网友:
如果我就去掉温控再说

网友:
温度上来了就会转了

网友:
改了长转,应该行吧我的也碰到了 改就好了 还有风扇散热器可是好的  裸板点下试试啊

网友D:
拆掉显卡的温控芯片试一试,8脚芯片

网友E:
之前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显卡的温控芯片试一试,8脚芯片

板子都找完了都没有看见温控芯片

网友:
加焊显卡  或者 换掉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换显卡就好了

有没有这么八卦哦   显卡

网友:
每次都是到了同一个地方掉吗、、?

网友:
风扇没改前开机没转过吗?换过风扇来试试吗?可以刷BIOS试试,显卡有虚焊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掉电的确实难搞,监测一下几个OK信号和复位看看。

网友: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

网友:
你的风扇是好的吗?换过没有

网友:
把外设拔掉还掉电不

网友:
可能是温控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查供电来源不就知道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