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1s被小弟拆坏之少电压飞线惊险修复

楼主(2015-11-09):
说出来都是泪啊,本来是耳机插头断在里面,他们接了后拆出来丢给我说换接口,我接过一看,摄子一捅,在里面的断头就飞出来了,立马还给他。
他们装起来,说开不了机,又给我,草,估计拆坏了,单板上电0.05,测下供电,CPU没供电,还有个电感没有电,供电芯片是代号HI3EO,不知什么 型号,
百度查不到,图纸找不到,只找到个小板的图纸,量了下阻值30欧,在CPU附近 ,根据经验应该是给CPU 什么VCCSP供电的,芯片是直接连电感输出的,
测了下,有5V输入,还有个3.3V应该是EN开启信号吧,芯片看来挂了,关键是找不到型号,百度,淘宝都没有,芯片上只有代号,难道要订料板吗?
思考了下,不值 得,板子是同行拿来的,收的是换耳机接口的价格,不就是少个供电吗,借一个来不就行了,好,开干 ,把跳线焊开,飞线到1.05V,
上电0.45电流不动,不跑马,还有问题,仔细看了看,桥边上的BIOS芯片5脚的电阻不见了,立即补上,接电电流0.45与0.37跳起来了,再把屏接上,
泥妹的,终于显示了,好惊险。

只有小板图纸 小板VIUU4-B 405042 NM A121 LENOVO YO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