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C 开机不显

楼主(2015-11-09):
  进水机  进水位置在 EC左边与USB接口之间 处理过 无效

开机 第一个 第五个LED灯亮 (上面图片最下一排LED) 开机电流  0.76---1.09------1.22 慢慢升到1.25  左右  电压好像只有集显没出来  求论坛大神帮忙分析下 谢谢

大家好  此板子修复  果然是那位兄台说的内存颗粒坏

按照这位大神的方法屏蔽 成功亮机

大神的帖子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05177519\QQ\WinTemp\RichOle\}[DDT4X_4%P@_V[82C12MQL.png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0912-1-1.html

网友A:
看下板载内存是否进水,我之前修过一次就是板载内存进了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板载内存是否进水,我之前修过一次就是板载内存进了醋。。。

你好 风枪吹过内存颗粒   无效果 请问你上次是吧内存颗粒拆掉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197-1-1.html

你好 我是修主板和液晶的  笔记本不会   学习中

网友:
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
你好 这个机器我刷过BIOS还是这个电流跳变   你的意思是这个电流代表跑马了 但是是内存没过  ?

网友C:
0.76---1.09------1.22 ,换个内存试试先,不行的话加焊显卡

网友:
你是显卡没过完,内存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0.76---1.09------1.22 ,换个内存试试先,不行的话加焊显卡

你好 内存是板载的 我加上一条一样的  显卡预热过   无效  想问下 内存可以可否直接吹下来  其中几个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