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求助长虹PT-50638X等离子,通电开机有伴音无背光

楼主(2015-11-09):
求助长虹PT-50638X等离子,通电开机有伴音无背光,电源板206V和15V 5V都有,换了缓冲板和Y板,通电开机,屏幕下方有4个圆亮斑,,然后屏幕闪2下,之后就黑屏换了这两张板子Y板和缓冲板
这是电源板

网友:
电视的板买到怕,有时换上不行,卖家理都不理就说测试过的。

网友:
206V,不是300V,360V,

网友:
你不懂就不要回答,好吧。

网友:
楼主一句“你不懂就不要回答”,搞得我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网友A:
206V已经有,本人怀疑主板故障。我这儿有测试主板的方法,就是不知道你要不要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6V已经有,本人怀疑主板故障。我这儿有测试主板的方法,就是不知道你要不要听。

屏组件出故障了,无法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6V已经有,本人怀疑主板故障。我这儿有测试主板的方法,就是不知道你要不要听。

忘了说,采用自检方式测屏,逻辑板上面的灯一直闪,背光还是无

网友:
现在修好了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