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烧转换电路的控制信号

楼主(2015-11-09):
版号A-4491P
如图:
SBPWR_EN是EC发出的
就烧这个Q126,换了三个也是烧。
D级:5.14V
G级:触发后3.3V
S级:接地
触发后:D级有4.2V

信号到+3s的转换电路

求回复

yitian1688 -5 赞一个!

网友A:
是不是R1801变质???

网友B:
Q126老是烧,电压感觉也不是很大啊,你是不是换的3v转换过来的电压过大啊,测一下是不是3v估计不止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R1801变质???

电阻的阻值正常啊.....而且也换了

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26老是烧,电压感觉也不是很大啊,你是不是换的3v转换过来的电压过大啊,测一下是不是3v估计不止3v

没办法查,有Q126,上电就烧掉,很快。把Q126取掉,转换的电压正常3.3V

网友D:
R1801真的正常/,按理说是限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801真的正常/,按理说是限流的

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801真的正常/,按理说是限流的

而且触发后,还有4V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801真的正常/,按理说是限流的

触发后应该拉低的啊,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被拉低

网友E:
焊功...信号链接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阻的阻值正常啊.....而且也换了

管子选NP错了?这里的电流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选NP错了?这里的电流很小的。

NP错了??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F:
把R1801断开,触发后看看D极还有没有电压,正常情况下G极有3.3v,D极不是被导通拉低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功...信号链接的芯片..

你是打酱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R1801断开,触发后看看D极还有没有电压,正常情况下G极有3.3v,D极不是被导通拉低才正常吗

是的,拉低才正常,我试试

网友:
打阴值了没有?是不是后级还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