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1S小弟拆坏维修之少电压飞线篇

楼主(2015-11-09):
同行拿来,耳机头断在里面,小弟拆开拿了主板给我,我一看,用摄子一捅,里面的断头飞出来了,
给他装机后又说开不了机,估计应该拆坏了,单板上电0.05少个压,CPU当然没电,
这个供电应该给CPU什么VCCSP供电的,芯片上写着HI3EO,查不到资料 ,应该不是
型号,只是个代号,百度淘宝无果,难道要订料板,同行的,而且收个换耳机接口的价格,
好吧,少个电压,可以借啊,开干起来,断开跳线,飞线到1.05V上,上电0.45不跑,
尼妹,还有问题啊,仔细查找,发现BIOS芯片5脚的一个电阻掉了,补上再接电跑了,
上屏也亮了,尼马的,好惊险啊。

只找到个小板图纸 小板VIUU4-B 405042 NM A121 LENOVO YOGA

网友:
这种小黑点的电阻,一般补个多大的啊

网友:
稳定吗,小弟弟也真可以阿,拆个机坏几处

网友:
牛b 这样风险有点大

网友:
这次维修好惊险呀

网友:
还好,修好了,箭头镊子还是别用在拆机

网友:
呵呵 弄好就可以了

网友:
飞线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拿板要注意。。。。

网友:
能修好都不错了,修不好可大发了

网友:
尼玛的,果然惊险

网友:
楼主直接修好了就好啊!不然又是纠纷啊!

网友:
我怎么没看出什么来呢?

网友:
小弟愁死师傅啊!

网友:
惊险的二次故障。。。。

网友:
拆机也很惊险

网友:
虽然惊险,但是能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