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51p 1。0 开机条纹 有时候好的 显卡是7200 换了还一个鸟样

楼主(2015-11-09):
3451p 1。0 开机条纹 有时候好的 显卡是7200 换了还一个鸟样 有遇到的没

网友:
屏,屏线换了吗

网友:
屏线,,屏试了没

网友:
上半部分有无更换。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是屏还是显卡,别动不动就干显卡

网友:
看我的贴子可能会有提示的

网友:
别动不动就干显卡

网友A:
屏线试过了没,屏换过了没,光干显卡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试过了没,屏换过了没,光干显卡是没用的

这种显存导致的条纹也有可能

网友:
条纹的显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上了就干显卡,可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