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关机重启

楼主(2015-11-09):
机子之前是三五伏那里被烧穿了,改了一块小板上去,试机一天没问题,通知客户取机器,取回去没多久,就回锅了,到现在放在我这里都快三个月了,期间各种坑,回来的时候是桥坏了,换好亮机,开机放在一边没管他,一两小时后掉电了,就在也开不起了,一查35v没了,修好了不稳定,用一段时间就会出问题,问题始终在35v这面,实在没辙了,就放在一边,有空的时候才去看下,期间想再定一块35v的那个小板了,网上没找到,就这么一直放,最近有空拿出来又改了个35v小板,改好了发现关不了机,风扇转,电源灯一直闪,在网上看了下,都说刷bios可以修复这个问题,之前下着有不460的bios,刷上去,直接就是重启了,前前后后刷了十几个bios,不是重启就是不亮机,分也用完了,又换了个桥ec,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着手了,不知道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师兄没有,希望知道的师兄帮帮小小白

网友A:
有可能还是电源板的问题,,有些开启信号不能直接,拉高,,3V  5V  待机有一个开启信号受控EC的

网友:
这个借电法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线飞的厉害

网友:
改的小板哪来的

网友:
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还是电源板的问题,,有些开启信号不能直接,拉高,,3V  5V  待机有一个开启信号受控EC的

我也考虑过,不过之前用买的小板都可以关机的,现在重启是关机后过三四秒才重启,我查 了下信号,控制开启电压的信号都已经关掉了,就是过一会就重启了,桥ec也换了都没有解决

网友:
这样 基本上就不修了  你 牛

网友B:
哎  可怜我们这些修电路的啊

网友:
某宝没有吗?

网友:
就是在那上面找了的,没有着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可怜我们这些修电路的啊

我也是在学呀,,,不然也不会这么久都没有修好

网友C:
把3  5V  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3  5V  电容换了

现在不是这面的问题了

网友D:
建议放弃吧,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精力。而且改的也不一定稳定,。我觉得你飞的线太长了影响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放弃吧,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精力。而且改的也不一定稳定,。我觉得你飞的线太长了影响主板

我也想呀,就是修好了 也要贴一个桥进去,

网友:
看似你飞的线少了,有些受控才开启的信号要接原板受控线路。

网友:
看下图纸网卡有没有远程开启功能没。

网友:
上回修台联想机器,关机自动重启,就是网卡这远程开机这问题,直接到EC,3V被拉低,后是PCB板漏电所至,

网友:
不好意思,太久了,忘了是什么信号名称了

网友E:
这个飞线有点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线有点牛、、

并没有什么用,还是有问题呢

网友F:
Bios problem, Program fil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ios problem, Program file

你这个可以解决关机重启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可以解决关机重启的问题吗

proram bios

网友:
不了解你是什么意思,是你这个bios程序可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yes, program Chip 25Q32 or 25l3205

网友:
建议客户换板吧!原板被你伤的不轻啊!

网友:
像这种不稳定的要不就报高价  要不就不修  搞得一天没好心情

网友:
用一下这个bois

网友H:
这板烧的手都能穿过去了,咱们实在没有那么好的技术,换板吧

网友I:
系统的问题啊 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J:
看下开机点的电压是否低了,

网友K:
3个月竟然客户都不催?  告诉他主板报废 换.新的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系统的问题啊 做个系统试试

在pe里面都没法关,关了阁几秒就自动开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3个月竟然客户都不催?  告诉他主板报废 换.新的了事

这个是商家拿来的,后来他来说是他已经把笔记本给买下了,不用急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下开机点的电压是否低了,

这个看过的了,没有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商家拿来的,后来他来说是他已经把笔记本给买下了,不用急慢慢修

折腾人么 这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板烧的手都能穿过去了,咱们实在没有那么好的技术,换板吧

有着个想法,不过客户坚持要修,又是老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