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M3A76ME 主板 不跑吗00

楼主(2015-11-09):
联想CM3A76ME 主板 不跑吗00不知道 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请大神指导指导  诊断卡 跑马00 也就是CPU 不工作 首先外观看CPU附近电容武明显损坏 电表测量电感1.1 供电正常 后测量 PCI A15复位3.3 B16时钟1.6 时钟复位正常  时钟复位灯常亮 怀疑复位不正常 南桥控制PCI复位 北桥控制CPU 复位  然而CPU供电正常不工作 怀疑无CPU复位也就是怀疑北桥坏 后来加焊北桥 开始跑马亮机

网友A:
LZ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
AMD 的主板吧

网友B:
基本功扎实,要是我遇到估计又是没任何思路了

网友C:
听过月饼的课  自己在实际维修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都是南桥引起的  没听说过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D:
时序什么的我还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基本功扎实啊。

哈哈  谢谢夸奖  共同进步 学术交流

网友:
好像是 机子已经拿走啦 我也记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功扎实,要是我遇到估计又是没任何思路了

多看书 多分析 一定要把上电时序和 如何工作搞清楚才能如何下手 知道结果还要弄清楚原理 这样才能记得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过月饼的课  自己在实际维修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都是南桥引起的  没听说过是北桥引起的

你的帖子我也看过 也出现这种状况 也说是南桥问题 自己好好分析下 感觉还是北桥 当然我南桥也干啦下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序什么的我还不懂~

多看图纸  多分析

网友E:
AM3的,我修到过两个都是电子没电了不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3的,我修到过两个都是电子没电了不跑数

这个确实要先排除 哈哈

网友:
全板没复位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用不了 多久的

网友:
看来最终的问题是在北桥了

网友(2015-12-26):
梦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这块主板没有你说的这么复杂吧 这块主板100%的修复率通病都是主板电池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全板无复位吧

网友:
其它电压都要测啊,首先要测电压,然后测信号,老是把自已往信号那带,

网友:
AMD的很多是北桥问题

网友:
AMD的北桥 INTEL的南桥 悲催啊

网友(2017-07-28):
LZ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不过这个板问题挺多的

网友:
AMD配合联想,桥容易虚焊。有几款没事就焊焊。

网友:
厉害 我修了几个不跑码的一个也没修好过

网友:
这个板北桥坏的真多啊 试过几个了 都是同给一个毛病

网友:
这应该是AMD的板子把,北桥都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