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在修B470集成的机器????传个南桥背部高清图啊!!

楼主(2015-11-09):
  求B470集成 南桥背面高清实物图。  我要独显改集显,差个信号。

网友A:
我有台G470的,不知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G470的,不知是不是一样的。

谢谢,不是一样的板子,你是仁宝 我是纬创

网友:
坐等高清图啊,在线等,限你们2天内传上来。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通过电路图R2011 R2012 R2013 R2010  连接的是uma集显  DY  OPtimus,估计这一块电阻的位置应该要改动,但无图不敢乱改,求集成高清图

网友B:
机器昨天还在,今天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昨天还在,今天拿走了。。

你·········你故意的吧

网友:
我不会改!

网友C:
明天去找找,看有没有。

网友:
昨天还有一台的,拿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天去找找,看有没有。

有没有啊,不是不是敷衍我的。我不开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啊,不是不是敷衍我的。我不开森

网友C:
兄弟可以的话给加加分呢。

网友:
又来一位大神改显卡,改好后,上传个资料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可以的话给加加分呢。

反面  我要反面  南桥那里的高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可以的话给加加分呢。

这里的 硬盘接口这里的

网友:
实际大小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网友:
这个掉=件了,哈哈

网友:
我这边好像有块,我来找找看

网友D:
哎  我以为跟我改的会有差别 ,结果没有一个位置是错的,那到底是哪个信号出了问题,引起不跑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哎  我以为跟我改的会有差别 ,结果没有一个位置是错的,那到底是哪个信号出了问题,引起不跑内存。

这个没改过,不知道有没人改过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改过,不知道有没人改过可以帮到你。

还是谢谢你了,我自己再研究研究

网友:
如果没有图的话  找点位应该也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