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41S

楼主(2015-11-09):
正常关机后把屏幕盖上,重新打开屏幕后会自动开机,电源选项里面的关闭盖子的功能也试过了还是不行,有没有哪位遇到过啊,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最好看一下开关和C壳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是别人自己刚收的一台I5的二手机自己用的,就先让他慢慢用着

网友A:
重点检查霍尔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霍尔元件。

霍尔元件是啥

网友A:
就是LID#信号相连原件,俗称盒盖开关。建议你检查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LID#信号相连原件,俗称盒盖开关。建议你检查是否正常。

谢谢啊,我有时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