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17寸液晶显示器去保护能正常亮机了

楼主(2015-11-09):
原来故障是开机不停重复亮一下屏又黑一下,现在去保护能正常亮机了,请高手指点这故障一般是坏了什么零件

网友A:
一般灯管,高压部分有问题,你直接去保护的话,如果是灯管引起的,以后可能会导致背光变黑烧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灯管,高压部分有问题,你直接去保护的话,如果是灯管引起的,以后可能会导致背光变黑烧焦

除了电灯还会是那里有问题,灯管我可以换几条新的上去就能确定了。

网友B:
17村的大多灯管老化了,去保护以后会坏的更严重,找几个好的灯管测试一下

网友:
一般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C:
一般是灯管的问题 ,你可以把灯管测试一下。。。。

网友D:
你真是维修电脑的吗

网友E:
除去灯管我想不到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村的大多灯管老化了,去保护以后会坏的更严重,找几个好的灯管测试一下

因为现在手头上没有灯管不好代换。要下单买点回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去灯管我想不到什么

谢谢,等 我买灯管回来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真是维修电脑的吗

刚学的,谢谢。方便可以给些技术性意见,和参考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灯管的问题 ,你可以把灯管测试一下。。。。

灯管已经单独测试过,全部好的,现在暂时没有新灯管装上去试

网友F: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吧。改个高压条试试看!

网友G:
不建议去保护,容易返修,一般都是灯管老化造成的

网友:
断了高压那块 直接上个高压条 不就完事了吗?又快又方便

网友:
我怎么没看出什么来呢?

网友:
灯管问题还是要换的,不能有返修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吧。改个高压条试试看!

确定是高压问题,现在是保护电路出了问题,主要看是灯管还是其它元件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建议去保护,容易返修,一般都是灯管老化造成的

明天换新灯管再恢复保护电路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建议去保护,容易返修,一般都是灯管老化造成的

明天换新灯管再恢复保护电路再一下

网友:
作维修都有测机灯管吧

网友:
找屏坏的机器拆一对灯管出来在这个板上测试,如果灯管正常亮,就是你的屏幕的灯管坏了,要换灯管。还要观察替换的灯管的亮度情况,如果有一组灯管亮度不够或者只亮一半,那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去保护不安全 容易烧得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