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211HD 显示10分钟左右就黑屏

楼主(2015-11-09):
DEll E2211HD 显示10分钟左右就黑屏,按关开没反应,程序刷过了,1117也换过,
黑屏

网友:
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办了多了,修这机子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亮与不亮时测电压看看区别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那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dell有一款显示器吧主板上所有电容都换掉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