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块V星FX990-GD65板子,换一块8系列板子

楼主(2015-11-09):
手上一块V星FX990-GD65板子,用的是X4 640,640是可以开核的,在990上无法开核,求换一块可以开核的8系列板子。

网友:
有几片780、785、78L要吗?还有一片双敏880的无修不显示(原来能显示的,放一段时间后拿出来再用就不显示了)

网友:
TB买个映泰HD880G,这个好用,我的是AMD640开核后是T1405T,6核,然后CPU加点电压再超频,上个GT660显卡,鲁大师CPU性能跑分6万多,总分15W。还稳定见图。玩剑灵5挡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