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系统有可能会把硬盘安装坏吗?

楼主(2015-11-09):
        顾客的电脑无论怎么点击都是右击,说是系统中病毒了,要重装系统。此电脑双系统,一个win7、一个Ubuntu,准备重装win7 。同事拿来用大白菜ghost安装,进度条走到100%眼看就要完工,竟然卡死不动了。重启发现就停留在开机联想logo上,按F2及F12都无任何反应。顿时直觉告诉我,硬盘出了问题!取出硬盘外接的方式连接到我的电脑上,电脑有硬件插入提示,磁盘管理找不到这块硬盘,HDtunePro也检测不到。当即心就咯噔了一下,顾客还说他硬盘里有重要资料。。。换一块新的硬盘在他电脑里就正常安装。

        虽说这问题不是我们造成的,还有可能是他硬盘本身的问题,但人家拿来的时候是可以进系统的,现在说什么都扯皮了。、
        先前碰到一台也是双系统的台式机也这种情况,最终我们花钱帮她恢复数据。就想弄明白怎么回事,这种情况是如何诱发的?win7和Ubuntu双系统的情况下不能用ghost装系统?希望碰到这种情况的迅友能留意一下。

网友A:
有可能他的硬盘本身就有问题啦

网友:
硬盘本身有问题。

网友B:
这明显是那个客户撒谎了嘛,这都看不出来。
Ubuntu 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C:
硬盘本身有问题啰,安装前应该用MHDD扫描一下

网友D:
硬盘问题  不关你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那个客户撒谎了嘛,这都看不出来。
Ubuntu 是什么系统啊

也不算是撒谎吧,客户来的时候的确还能进PE。
Ubuntu是一国产小众化系统,一些组织指定的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本身有问题啰,安装前应该用MHDD扫描一下

是啊,这回可长记性了。虽说安装个系统还要扫描硬盘有点麻烦,但是比起这个故障,多一个麻烦检测的步骤也是值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他的硬盘本身就有问题啦

也知道是硬盘的问题,偏偏这个时候迸发出来,说给客户他也不会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问题  不关你的事

就是不知道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了。难道只有恢复数据了?看来又要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本身有问题啰,安装前应该用MHDD扫描一下

谁每次装系统都要检测一下   进PE有点慢的话才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知道是硬盘的问题,偏偏这个时候迸发出来,说给客户他也不会信啊。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说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bios不认硬盘,pe下也不认,真是坑爹

网友:
安装系统时,硬盘工作量较大极易损坏!赶巧儿了!

网友:
正常的系统安装等逻辑层面的操作是不会吧硬盘搞坏的.

网友:
做系统前不检查硬盘吗?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硬盘有严重坏道,你在安装系统的时候,读到坏道的扇区,硬盘就卡死了。。。

网友:
硬盘本身 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