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IBM X1 CARBON的,麻烦帮忙测下USB口对地值

楼主(2015-11-09):
测到有线网卡扩展接口小板USB阻值为三百多,有在修此机的朋友麻烦帮忙测量一下看是不是正常的。主板是I5四代的U。
机器型号

主板板号

有线网卡扩展接口小板USB对地值

Mini-DP、HDMI、声卡小板USB对地值

网友:
上次修过一块X1的,不过USB对地阻值没测。后来没修好,换了一块主板。

网友:
测到有线网卡扩展接口小板USB阻值为436-439之间

网友:
声卡小板的为524-526之间

网友:
不插排线网卡那边为801
声卡为726
测这个数据有时候万用表不一样也有差别。
我刚修到这个机子还在保,不加电池上电0.25没反应,裸板上电0.05风扇转几秒就停了。怀疑电源管理,刚拆开正在研究当中。

网友:
我是来找图纸的,手上有一块光板,客户发过来的不加电,缺件的,楼主能不能帮看一下3 5V供电芯片的型号

网友:
桥短了吧,跑跑线是不是直入桥了吧

网友:
这些应该都不是固定的吧  板不一样  对地址也不一样吧

网友:
桥短了吧,跑跑线是不是直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