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I3 机器 K42JR 电流跳变到1.5有时1.37 不显 怎么修?

楼主(2015-11-09):
我今天遇到个 裸板(上内存和U) 电流0.7-1.3-1.5-1.37    有时候是0.7-1.3-1.5 不显,不上内存电流0.7-1.3-1.5,发现集显供电开机有瞬间就没有了。。。是什么问题呢? 放电后  现在自动上电了(之前插电不自动上电的)按开关可以关机,可以再触发。网上有人说可能是座子 可能是南桥  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会不会也可能是CPU的问题,手上没CPU测试。还有为什么集显供电会只有瞬间而已呢。。。又不见有短路。

发现RT8152 4脚 GFX_VRON 电压开机时有瞬间1.1V后就没有了。。。

补充内容 (2015-11-14 23:39):
开机时 BIOS片选有波形的。。。跟难桥有没有关系? 显卡加焊了(推动了才关火的),依旧的电流过程。故障依旧,现象依旧。下一步是要换显卡还是加焊南桥,还是刷BIOS,这个PCB版本是2.0的 有点难找BIOS。。。

补充内容 (2015-11-17 21:27):
结果: 由于一下找不到BIOS,后来加焊了显卡 依旧。。终终 找到了
机器型号:K42JR
机器版号:K42JR 2.0
机器内存:K42JR  0402
机器显卡:ATI   216-0774007
机器显存:8显存

BIOS 刷了 果然显示了。。

补充内容 (2015-11-17 21:28):
我是刷了这个BIOS 好的 BIOS连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3487-1-1.html

网友A:
K42JR V2.0  内存槽上写有K42JR (0402)

网友B:
这个机子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修到过这个机子,,有的换显卡 ,,有的加焊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显卡容易出问题

独立显卡供电正常,反而集显供电不正常?是不是这个不用到集显供电?如何把禁止集显供电?知道吗?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C:
很明显是跑到显卡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跑到显卡了,换一个试试

加焊了 依旧。真的要换显卡吗?还是南桥啊?BIOS片选有波形的,说明跑码了的 真显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K42JR V2.0  内存槽上写有K42JR (0402)

bios难找 我不信 不用看版本号  找个内存帖子的型号 就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1970-1-1.html

网友:
应该显卡坏掉

网友:
不显示怎么修

网友E:
原来我修了能亮了,现在不会要让我换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我修了能亮了,现在不会要让我换显卡吧

你也是修这个机?原来怎么弄亮了的,现在又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难找 我不信 不用看版本号  找个内存帖子的型号 就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1970-1-1.ht ...

谢谢版主,顺便帮我诊断下 这个现象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传说中的通病了吧?1.05V供电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开机关集显,不用的,干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传说中的通病了吧?1.05V供电问题!

1.05V供电问题!? 具体是说什么的供电?独立显卡供电吗?测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供电问题!? 具体是说什么的供电?独立显卡供电吗?测电感?

你是REV2.0版本的主板吗?你在论坛搜索一下就知道了!要是想简单维修就是换掉那个5.1K的电阻,换成10K---20K之间的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那个18K电阻捣乱

网友:
论坛有BIOS  楼主还是应该BIOS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