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P 奇怪的1.5V

楼主(2015-11-09):
     接机一台华硕A8JP 老机器了,来的时候是不开机 原来是休眠键那边进水,后来始终不稳定 现象是开机掉电,后来经检测是主板1.5V 变成了1.7V 换供电芯片上下MOS管还是老样子!有时候也能亮  此时电压是1.5V ,1.5v到这么多地方 ,后来偶尔断开 JP5200 后电压恢复正常,开机一切OK 十分不解 ,但是确实是好了,修好半个月了没有返修

网友:
修好就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是不是反馈短路有问题

网友:
意思是多余的设计

网友:
好了就行  ,一般这个只是后级转换 肯定有东西会没工作的 但老机器都正常。稳定收到钱就OK了

网友:
缺少+1.5VS还可以正常使用,你反馈给厂家给你有奖励的,给他们节省很多原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