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昂达V801S 16g不充电。

楼主(2015-11-09):
昂达V801S 16g不充电。,拆开直接给电池充电,然后机器可以亮ANDA图标,但是不进系统,然后插充电线,充电口附近超烫,拔掉了充电线还是烫,只有把电池拔掉才不烫,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成功开过一次机,看到没有在充电机器都显示在充电,,,神奇。。。。后来把一个6脚的发烫芯片拆了,,机器好了。。。后来发现只有摄像头不能用,,其他正常。

网友A:
这种国产平板电脑基本上就是一次性的。坏了就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国产平板电脑基本上就是一次性的。坏了就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才收了50,是不是太低了????修过不少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收了50,是不是太低了????修过不少台了。

这种简单的可以解决,复杂的又没有图纸。芯片坏了也很少有换的。想修都没办法。

网友:
进不去系统 lz   怎么 不先刷下先,,  哈哈!

网友C:
就是拆掉一个件,没有补回去吗,这样可以正常,不符合逻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拆掉一个件,没有补回去吗,这样可以正常,不符合逻辑啊

摄像头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