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苹果MAC A1304没有声音维修显卡和声音小板都换过

楼主(2015-11-09):
(图片)

网友:
图纸旁边的注解貌似在什么情况下高电平,什么情况下低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A:
士大夫关山饭店公司发的个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估计还是声卡小板的问题吧,查一下桥HDA模块供电、时钟、复位、I2C总线信号。你这修得是什么果?就这价格学研技术也不能亏呀?

网友:
苹果的很难搞的哦

网友C:
修苹果 才200  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士大夫关山饭店公司发的个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声卡小板的问题吧,查一下桥HDA模块供电、时钟、复位、I2C总线信号。你这修得是什么果?就这价格学 ...

同行拿来的   当时看到小板芯片坏了  以为小问题,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声卡小板的问题吧,查一下桥HDA模块供电、时钟、复位、I2C总线信号。你这修得是什么果?就这价格学 ...

这个板子除了CPU就是显卡  显卡下挂声卡, 实在不知道该测什么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苹果 才200  我去

一般客户600左右,同行的就看人家收多少了  反正老板定价 我只管修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声卡小板的问题吧,查一下桥HDA模块供电、时钟、复位、I2C总线信号。你这修得是什么果?就这价格学 ...

最近老是遇到这些疑难杂真,遇到不开机的 修好了第二天回来了  说是掉电,测了一天也不掉,有时候一上午掉一次,测的你都不要不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除了CPU就是显卡  显卡下挂声卡, 实在不知道该测什么信号了

MCP79吧,怎么是显卡了?英伟达的桥。单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P79吧,怎么是显卡了?英伟达的桥。单桥

我一直当它显卡了

网友E:
楼主你的开机没有声音 还是进系统看不见声卡 还是WIN7 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开机没有声音 还是进系统看不见声卡 还是WIN7 没有声音

开机没声音进系统没声音  苹果 WINDOWS 都没有  苹果换过系统, 系统下没有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P79吧,怎么是显卡了?英伟达的桥。单桥

貌似还是桥的问题  这两个信号直接被拉低了,I2C拉低到1.6V。 那个信号直接0V,

网友B:
机器能显就是没声音吗?声卡是小板,无非就桥或小板的问题,排线故障相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声卡小板的问题吧,查一下桥HDA模块供电、时钟、复位、I2C总线信号。你这修得是什么果?就这价格学 ...

AUD_I2C_INT_L,I2C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能显就是没声音吗?声卡是小板,无非就桥或小板的问题,排线故障相对小。

是的, 就是没有声音  没有设备,喇叭灰色,小板昨天又买了个到了换上去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