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以后大伙可以秒杀了!

楼主(2015-11-09):
HK300-11P 电源短接绿线各电压都出来了,上主板不开机,测待机紫线2.5V,偏低,过了一会此电压慢慢的升高直至3.3V,于是开机正常使用。接下来跑线主要是跑电容跟换第一个没好,于是又换一个ok了具体的位置看图,镊子所指处。电源维修实属不易望加分!!

网友:
此电容为1000/16外观正常

网友A:
那个电容估计是待机5V电容,也就是电脑通电他就工作,很多人关机后不断开220V市电,也就是说他经常处于工作状态,而且因为电源没开机,风扇不转,工作条件恶劣,是各种电源维修首先要检测的重点。一般电源有故障最好先把他换啦,有时不鼓包容量也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估计是待机5V电容,也就是电脑通电他就工作,很多人关机后不断开220V市电,也就是说他经常处于工作 ...

嗯是的就是各个电源它的位置不同而已

网友B:
以后遇到这种电源就方便了

网友C:
航嘉在这个位置的 我记得有一系列 都是有通病的  就是你说的这个电容失效 要么就是清一色的鼓包 修了不知道多少个 通病来着

网友D:
这个电容不是上面鼓包,就是下面鼓包,下面鼓不容易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嘉在这个位置的 我记得有一系列 都是有通病的  就是你说的这个电容失效 要么就是清一色的鼓包 修了不知道 ...

人家一修好就都成了 通病  怎么之前没有人发帖说了  我发的几个帖子也是这样  各个都是说通病  那之前怎么没有人说呢  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问题可以说是所有电源的通病........

论坛里面很多人知道  只是没有时间或者不想说出来而已  我说我修了很多 你要是不信我也没办法 这个还是我在广东的时候 那个老板娘跟我说的 至于你不信 我也不想多说

网友F:
无所谓什么通病不通病,这么简单的故障,像主机不过内存,换内存就好的,有人说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所谓什么通病不通病,这么简单的故障,像主机不过内存,换内存就好的,有人说是通病吗?

支持,电源常见故障元件.....

网友G:
被动pfc的相对好修点,自己手头上还有几个主动PFC的还没搞定,主电容电压340V死活不上380V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被动pfc的相对好修点,自己手头上还有几个主动PFC的还没搞定,主电容电压340V死活不上380V

你可以发个帖子求助一下....

网友I:
电源没有什么修的,直接是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发个帖子求助一下....

好的~我也是业余时间收来玩下的,能修好就有种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一下是否下面鼓了.....

没有,电容完好

网友:
我还是在重申一遍,各位坛友,此故障并非什么通病只是方便大家找到此电容,可优先考虑此电容。大家就不用再跑线然后在排除线上的电容了。

网友:
来自: 福建泉州 来自 福建泉州
我知道你辛苦 我并没有打击你的意思,只是这个电源我相信修航嘉的 都知道 ,我没说只是没时间说 我有回复说很多人知道 只是没有时间或者精力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你要是今天求助帖 我看到了 我自然会回复你 并没有说你的付出是怎么样 我说的这个是不是通病 很多人心里有数,说话不要这样说,付出总是辛苦的 你没必要这样爆粗口 |

网友:
引用 网友J:
5V待机供电,怎么只升到3.3V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呢,楼主什么主板啊这么神奇

可能楼主是说空载正常吧,空载的时候,只要另一路待机电压在正常范围内,电源应该能通电。

网友K:
电源维修跑电路应该不复杂吧

网友L:
在大负载的条件下,电容鼓包的多,那些退耦电容就经常是看不出的开路或者容量减小,底座鼓的也很少

装的人就是JIAN,到底有多少能力大家心知肚明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希望楼主今后多研究,多分享......

秀电源,危险大,挺害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问题可以说是所有电源的通病........

谁都知道是电容,关键是快捷的找到没有外观的那个坏电容,才是重点

网友O:
高压滤波大电容是不是换过,怎么感觉一个大一个小。
加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在大负载的条件下,电容鼓包的多,那些退耦电容就经常是看不出的开路或者容量减小,底座鼓的也很少

装的 ...

呵呵这样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源维修跑电路应该不复杂吧

还好了,多数都是明线

网友:
引用 网友O:
高压滤波大电容是不是换过,怎么感觉一个大一个小。
加分

好眼力,俩一起换的

网友P: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我也是业余时间收来玩下的,能修好就有种成就感

练练手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M:
呵呵这样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

支持,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M:
秀电源,危险大,挺害怕的

修多了就习以为常了.....

网友Q:
这样的帖子应该多发,支持一下,小白一个,望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

那就给我加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样的帖子应该多发,支持一下,小白一个,望多指教

加分吧不消你的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不是上面鼓包,就是下面鼓包,下面鼓不容易看出。

电容也会有下面鼓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容也会有下面鼓包的吗?

真不知道吗?..下鼓也很常见....

网友R:
这种故障通常是这个电容引起的,电压慢慢地升高初步判断就是电容故障引起的,然后就是看哪里的电容了,像紫5V的话就是待机部分的电容故障了,然后检查相应位置的电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容也会有下面鼓包的吗?

这个电容哪里都没鼓包,就是坏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R:
这种故障通常是这个电容引起的,电压慢慢地升高初步判断就是电容故障引起的,然后就是看哪里的电容了,像紫 ...

是的,这电容外观竟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经验分享,谢楼主。

不客气,大家一起分享一起进步,求加分

网友T:
引用 网友M:
是的,这电容外观竟然没问题

小电容坏往往外观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T:
小电容坏往往外观没问题....

确实是,这个靠经验了

网友O:
小白表示,一个个元件都拆下来测量,就是我的杀手煎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小白表示,一个个元件都拆下来测量,就是我的杀手煎

你这招狠,时间长了你就是高手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你这招狠,时间长了你就是高手

这么搞也可以成为高手吗?这是为什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这么搞也可以成为高手吗?这是为什么

前提是你又大量的时间,而且也不缺钱....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前提是你又大量的时间,而且也不缺钱....

这和钱有什么关系?是焊锡丝的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和钱有什么关系?是焊锡丝的钱吗?

把时间都浪费了如何挣钱?....

网友U:
表示换电容就没有好过

网友V:
你这个很明显是电容滤波不良,但很多并不是只是5vsb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这个很明显是电容滤波不良,但很多并不是只是5vsb有问题呀

就只有这个有问题,测试用到现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表示换电容就没有好过

没换到点上

网友W:
碰到电源故障 从来不修 给客户也报不上价

网友X:
不管是不是通病,只要指出具体部位,对大家少走弯路都是有好处的。这才是楼主的初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不管是不是通病,只要指出具体部位,对大家少走弯路都是有好处的。这才是楼主的初衷吧?!

是的,电源这块发的人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W:
碰到电源故障 从来不修 给客户也报不上价

给客户是不修的,但是换下来的坏的,自己可以修修再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没有什么修的,直接是换了

偶尔研究一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遇到这种电源就方便了

是的,给我加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所谓什么通病不通病,这么简单的故障,像主机不过内存,换内存就好的,有人说是通病吗?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的标题也没说通病啊,只是方便大家找到这个电容,不用跑线在排除其他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