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进水无待机,小改一颗电阻亮机。

楼主(2015-11-09):
故障:客户说摁开关没反应。
客户拿来说可能进水了,丢下就走人了。拆的散散的,硬盘,光驱 ,后盖都不带。
因为进水机器嘛,给客户说明键盘不一定是好的,客户倒也爽快,一个字,修。。。修好主板再说啊。。。
还是老惯例,先看哪里进水了,看了一遍也不太明显,微微有电阻氧化了,不厉害,擦擦托托。然后测各大电感没神马短路的。
开始上电检修:测待机3V5V电感无输出,好家伙。。。。然后测公共点,不错有19V.公共点有了,,目标锁定待机芯片,是RT8205这完全就是51125的脚位嘛。再熟悉不过了,查条件呗,上来第一笔查13脚开启,笑了。。。难怪没35V,开启都没得。。。

图纸13脚开启,是VS供电经过PR417和PR412分压所得。测PR417前段VS,电压为0,心想进水可能是断线了吧,正好看到下面B+过来PR411这里没装这个电阻,(测了B+是有19V的嘛)也是给13脚开启的,既然这样,PR411和pr417阻值一样干脆不用VS了,PR417拿下来用。上电测13脚开启电压有了。再测3V5V电感,窃喜。。。

到此机器顺利修复亮机。。。只移动了一颗电阻。。。
打字说过程费事,其实实际维修用了2分钟吧也就,打了13脚没电压,打了B+有19V就直接一烙铁烫PR417下来,按到PR411了。)一点小经验供大家参考,大神勿喷,不移动电阻的话飞线有点难看,就这样吧,机器亮了,测试键盘也是好的,明天开门第一件事就给他报价。。。收米!!!哈哈。

网友:
霸1L,而且技术还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技术很好,分析思路很明确,很仔细,我就是不仔细

网友:
熟悉线路和芯片流程 改动下电阻救活主板 !

网友A:
在群里看见你发的链接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群里看见你发的链接给你加分了

谢谢,你加给楼上那位啦

网友:
小弟先学习了啊

网友:
感觉不错,发帖码字确实不容易,打字估计也要半小时够一篇!,,点赞!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

网友:
技术很好,分析思路很明确

网友:
技术真棒 值得学习

网友:
我只是个新手

网友:
这钞票收得可真快

网友:
这机器修的好啊!

网友:
哈哈,一样,上次修也是移电阻,同是e430

网友:
楼主,修的很速度啊!不过故障挺简单的!

网友:
就喜欢修这样的机,特别是翘掉一个小电容就好了的

网友:
小电阻,但是背后是大知识,没有想到的基础和思路,这个电阻怎么也你找不到,反正我是没这技术

网友B:
芯动修机是越来越快了,技术也越来越精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动修机是越来越快了,技术也越来越精了.赞一个!!

过奖啦,相互学习,相互进步,

网友C:
这两个电阻好像是分压的电阻,输入到芯片应该远小于19V的,这样拆了电压变多少?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阻好像是分压的电阻,输入到芯片应该远小于19V的,这样拆了电压变多少?会不会不稳定

仔细再阅读一遍帖子。。。。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要灵活,,。,。

网友:
好运,连配件都没换一个.分析详细.学习到.

网友:
灵活运用,楼主V5

网友:
写得好,佩服楼主的思路好。

网友:
楼主扎实的基础,经验也丰富,小弟学习力

网友:
给力,大神秒杀,加个五分鼓励鼓励。

网友:
楼主厉害 问下51125和8205脚位区别在哪里 ?好像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有技术任何问题都有不一样的解决方式

网友:
思路清晰,灵活变通,赞一个。

网友:
我也有修过这个芯片的13脚把PR417拆掉就好了

网友D:
这种维修比较好做,最怕就是腐蚀太严重那种,连焊盘都掉那就难修了,

网友:
就喜欢修这样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维修比较好做,最怕就是腐蚀太严重那种,连焊盘都掉那就难修了,

是啊,,跑线在 遇到没丝印的,更坑。。。呵呵。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有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