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G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电流0.02-0.03-0.02跳变,不显示

楼主(2015-11-09):
机型:Acer V3-571G
故障:按下开机键后指示灯亮,电流0.02-0.03-0.02跳变后,电流不再变化,不显示。
检修过程:拆机后发现上家加焊过显卡,一般来说此机的显卡很少坏的,至少我修到的此类机器目前还没有发现过因为显卡坏而花屏、白屏、黑屏不显等故障的。
那就看电压吧,待机3V 5V正常,触发后也没问题,其他电压就只有PL15上面有0.9V电压,其他一概没有。到这里我想说,其实这个问题我拿上手就大概判断应该就是电压问题,不是我有多厉害,经验使然。那接下来既然其他电压都没出来,那先看看+5VALW TO +5VS&+3VALW TO +3VS,嗯,问题来了,+5VS&+3VS都只有1.47v,对地阻值正常,那显然就是这个导致后序电压不出来。看图:5VALW TO 5VS& 3VALW TO 3V.png可以看到+3VS +5VS都是受控于+ VSBU21U224pin都只有1.47v,显然U21U22是没有正常导通,导致电压不正常,再量R372R3682pin,也都只有1.47v,显然,问题到这里就是+VSB的问题了,我们再看图:VSBP-
既然+VSB不正常,那也就是说+VSBP也不正常,再看下图:B
显然, +VSBPB+经由PQ6导通后得来。测量B+19v,正常,再看PQ6G极电压是19VPR26PR27分压而来,那么这里PQ7应该是导通的,这个分压电路才成立。经测,PR27 2pin0VPQ7 2pin差不多5V,证明PQ7是导通状态,因而PQ6 G极这里电压应该为3点多,实测只有1.47v,显然不正常,去掉PQ6,再测PQ6G极电压,为3.47V,再次证明问题最终出在PQ6这一块。经更换PQ6,实测G极电压升为3.47v,再往回测,前面的那些不正常的电压也都恢复为正常值。此时在触发,电流正常跳变,接内屏显示正常(此机单独接外接不显示的),至此修复完毕。
实物图:

1------PQ6 G极  电压3.468v
2------PR27 1pin 电压3.46v
3------PR26 2pin 电压3.46v  1 2 3其实是一个点,分开说是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
4------PR26 1pin 电压19v B+么。肯定是19v
5------PQ6 3pin  电压19v也是B+
6------PQ6 1pin  电压18.6V,+VSBP
7------PJ3啦,
8和9就分别是+3VS和+5VS产生的控制电压。

综述,其实这台机器的问题对老手来说其实真的是很简单的,之所以写这么一个帖子,是因为有感于现在很多新手维修机器,不按时序一步步来,不显就是干显卡,还不行就干南桥,再不行刷个BIOS,然后再不好就没有然后了,典型的三板斧修机,就我经手的二修多修机器很多都是如此,所以理清思路对维修来说其实可以大事化小,化繁为简。

Acer V3-571G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电流0.02-0.03-0.02跳变,不显示.rar

网友:
你是我来迅维网第一个评分的

网友:
:):):)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多谢有你 【迅维】因你分享而精彩

网友:
确实简单并且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