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插适配器不触发,用电池可以开机的故障分析c

楼主(2015-11-09):
我自己的本本,插适配器不触发,但用电池可以开机。经过恶补知识及下载电路图,怀疑是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出问题,拆之。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图如下:

单插适配器,测公共点有19V,待机3V、5V都有,但BATT+怎么也是19V。插上电池测公共点是11V,测VIN也是11V,难道场管PQ103(上图红圈位置),难道此管坏了,把它吹下,一测果然击穿了。试开机键,单适配器还是不能开机。测ACIN信号没有,也就是说EC没有收到有适配器接入的信号,ACIN信号图如下:

查6251VDD,也就是充电芯片ISL6251的1脚,有5V。测PQ112的1脚0V,2脚0.2V,3脚0V。哇塞,难道PQ112击穿了,吹之,由于风力过猛,把PQ106也吹跑了,找了一个小时都没找到。不管了,PQ112果然是1脚和3脚短路。去掉PQ112,开机正常。总算是把单适配器不触发的问题解决了。第一次发帖,轻拍,并求分。

网友:
这种引脚的芯片 使用烙铁拆焊就不会出现你的这个状况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应该算比较好修

网友:
以前没拆过本本,经验不足,想想是应该用烙铁拆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自己电脑当小白鼠了 呵呵

网友:
仁宝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修过充放电芯片损坏和放电管损坏的

网友:
分析得不错,今天没分了

网友:
gracias por tu experiencia

网友:
看不懂太复杂了

网友: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