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代码EO

楼主(2015-11-09):
有一张DDR3内存。775处理器的主板。主板没有注明,也不知是什么牌的主板。开机跑码后到EO停住。插不插内存都是跑代码EO.蜂呜器不响。测没主供电1.5.负载0.75做。SPD3.3伏。SMBDATA SMBCLK4伏。请教各大神,SMBDATA SMBCLK4伏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3.3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主板修好了。1117有5伏输入,4伏输出。换了一个1117就正常了。3.3伏输出。还有就是G41主板,内存不能用166内存条。只能上133内存条。

网友B:
主供电都没有怎么会跑码了

网友:
高了.肯定会下不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修好了。1117有5伏输入,4伏输出。换了一个1117就正常了。3.3伏输出。还有就是G41主板,内存不能用166 ...

775的可以上166内存?瞎扯

网友:
明显偏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都没有怎么会跑码了

供电有,只是偏高。3.3伏。变成4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775的可以上166内存?瞎扯

上133内存,不能上166内存。同行拿166内存过来。误导我了。换内存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