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62-A 进水一机多病维修

楼主(2015-11-09):
机器型号: APPLE A1425
板号:820-3462-A
故障:据描述是进液。不开机
检测:同事拆机后发现是二修机,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进水痕迹,应该是已经被上一手维修人员处理过了,但是进液试纸红通通的足己说明此机进过水,通电试机。。电流0.13A左右,,实测VCORE没有产生,,量测CPUIMVP_VR_ON已经正确抬高,量测SVID总线无动作,由于CPUIMVP_VR_ON已经抬高,说明ALLPWRGD已经正常初步断定前面所有电源应该已经正常。测PCH的CLK输出已经基本正常,同时PM_PCH_PWROK已经正确抬高,说明PCH应该具备发出PROCPWRGD的条件,实测PROCPWRGD没有正确抬高,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性是ME引擎初始化异常。。马上测BIOS状态,发现BIOS芯片1脚和6脚为1.3V左右。2 脚 5脚为连续不断的波型(俗称死波),这显然不正常如下图

苹果的统一架构,PCH下直接挂SPI总线的ROM芯片 ,存储BIOS代码和ME代码,断电量测BIOS芯片1脚 6脚对地10几欧,2脚5脚正常。拆掉BIOS芯片测焊盘阻值依然是1脚6脚阻值过低。按照对苹果传统结构的理解 ,我很快确定PCH损坏,告知同事定PCH芯片回来,2天后芯片到位,上BGA返修台10分钟装好芯片 ,没有急于上电,而是满怀信心的对BIOS的1脚6脚进行阻值测试 ,然而却发现阻值依然为很小的10欧左右,我X这他妈肿么可能,,马上打开图纸。。仔细查看图纸发现。如下图的几个电阻。BIOS同时通过这几个电阻挂到了EC上,看来苹果新一点的机器的设计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很多人说既然EC  PCH都挂了ROM是不是可以说明EC是没有程序的呢?我认为不是。呵呵。。我认为应该是苹果为了让整机电源管理功能更完美,将EC连到了BIOS芯片上,实现与PCH的ME引擎的同步整机电源管理 所设计,。因为这里不是本章重点,不做过多研究,,机器问题还没解决,而故障基本确定就是EC短路引起,直接拆掉EC芯片 ,,BIOS芯片 各脚阻值恢复正常。找来料板拆好EC植球装上后,通电,机器自动上电了,看电流跳变正常。应该是亮机了,,接屏,确实显示了,进系统了一切正常,装好机在前台做测试 ,不一会发现一个问题机器自动黑屏了。不是暗屏,,断电,在开机又正常。。过一会又黑屏了,,,烦,不稳定的故障太烦人。。继续拆机测试 ,发现机器黑屏的时候并没有关机,,机器是有电流存在的,并且在反复测试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严重的突破点。就是在机器黑屏的时候强按开关4秒无法强行关机,只能断电重新开机才可以,呵呵。有意思了。实测机器发现在黑屏时你按下开关后PM_PWRBTN_L并没有同步变低而是依然维持为3.3V。PM_PWRBTN_L是有最高优先级的唤醒信号基本不会受外部电路影响啊,他不为低说明EC的逻辑控制部分有问题。有错误的条件输入抑制了EC动作,说明当前动作是不符合当前状态的,什么原因会不允许EC关机呢?,,对。。就是在合盖的时候,机器在休眠的时候,,合盖你是不可能去按开关的。呵呵,马上检测SMC_LID状态发现异常了。2.53V正好处在高低电平的临界点,满足导致机器不稳定黑屏的一切条件,实测电阻R5071 阻值正常上拉电压正常,实测HALL供电也为2.53V这就不对了。在供电源头测试发现是稳定的3.3V啊,万用表一划,供电引脚到供电源头间的电阻明显变大了,拆下HALL的坐看了一眼,呵呵,一目了然啊。。如下图

HALL座下面已经进水了,虽然已经清洗干净 了。但是下面还是腐蚀严重,更换HALL后,装机测试 半天,,一切OK。故障解决。。。。。

网友:
对我来说很崇拜你们这些大神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贴,相当给力啊。。。受益匪浅。

网友:
我是望尘莫及啊!给我们这种菜鸟出现这种类似故障的维修方向有个参考。大赞

网友:
模擬故障重現  簡直像偵探一樣 大神的邏輯分析  受教了

网友:
这种技术都是高手才具备,我们只能看着流口水的份了,哎

网友:
感觉像在看侦探小说一样。膜拜下大神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佩服,技术功底相当的强啊

网友:
楼主的进水试纸是什么?

网友:
牛B啊苹果高手

网友:
lz技术过硬啊  牛

网友:
lz经验丰富啊牛

网友:
好精彩!好精彩!好精彩!我现在脑中只想说这几个字

网友:
步步高点读机  那里不会点哪里!

网友:
看完这张帖子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牛B

网友:
进水的机器怪问题多得很,而且腐蚀的地方也多,真累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几次都OUT了

网友:
希望大神多多发这样的贴!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真正的技术贴啊!理论分析高深莫测,望尘莫及呀。

网友:
来自: 安徽
大神维修 只有看观的啊

网友:
高手呀,菜鸟伤不起呀,膜拜。。。。。。。。。。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苹果机器的进水试纸在哪个位置。。能上个图看看不。。我知道有那东西。。但是不知道在哪个位置。。

网友:
技术杆杆的 学习下

网友:
这个维修太给力了。分析得条条是道,看得也很舒服。值得学习。

网友:
在努力学习苹果时序中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贴,相当给力啊

网友:
进水机 已经不好修了 而且还是还是二修 更不好修了

网友:
重置这CPU没 那孙爽 简直不敢相信啊

网友:
楼主技术相当的牛X,果断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苹果机器有些不好查

网友:
太牛了,真是崇拜至极

网友:
这帖子才能让人学到知识啊,感谢王大神分享

网友:
这种技术都是高手才具备

网友:
楼主那南桥是误杀啦吗?还是南桥也是挂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你取下桥都没有再次量阻值都直接定了一个桥?

网友:
哈哈 已经加分 没有白看您的分析思路, 请教一个问题不知朋友能否指点一下, 当CPU收到PROCPWRGD而没有发出SVID时,是怎么一下子想到ME引擎这一块的问题呢? 一般PCH能够发出PROCPWRGD基本上BIOS和时钟电路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精华
贴 。看后受益匪浅

网友:
这么严重的都能修好,关键还是APPLE

网友:
大师兄好啊,

网友:
后面修用一会黑屏那个确实NB

网友:
这个EC必须是要拆机的料板才行了是吧?

网友:
又是
修苹果的高手

网友:
写的真好,学到东西了

网友:
技术 挺好的啊

网友:
看待问题要重不同的角度入手,楼主的这个帖子把我拉回了正轨

网友:
苹果的机器 修都很少 也接的少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呵呵

网友:
楼主的苹果时序记得真好!我得为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