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里的电阻坏了,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5-11-09):
坛子里看到有人说是0.2欧的,也有人说不对,不知道哪个对?
这种电阻哪里有卖的?
可不可以用阻阻值相同的普通电阻贷替?

网友:
必须是0.2欧,这个就是普通电阻,你还想怎么替换?难道用铜线?

网友:
检流电阻,0.22欧姆左右

网友:
阻值大小一样,功率相同。也就是说个头要一样

网友:
可以从电源板上拆......

网友:
淘宝有的卖

网友:
费板上面不多的是么

网友:
去电子商城啊,或者去万能的淘宝!!

网友:
废板上大把

网友:
看了给的图,它的标准值是0.2欧姆,非常少见的一个阻值,实在不行就用0.22欧姆的代换,废板上找找看吧,比较少见的阻值,估计够呛了

网友:
小白表示阻值0.2欧姆。第5环的白色无作用,对不对?

网友: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

网友:
需要看这个电阻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有的地方要求不是很严,可以用接近阻值的代换。

网友:
楼主把显示器中该电阻所在位置实物图拍出来看看

网友:
用相近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是不是开关管D极的限流电阻?如果是的话,就别折腾了。电源芯片和开关管都挂了。。。。。

网友B:
五环电阻为精密电阻,前三环为数值,第四环是倍率,最后一环是误差色环,通常也是金、银和棕三种颜色,金的误差为5%,银的误差为10%,棕色的误差为1%,无色的误差为20%,另外偶尔还有以绿色代表误差的,绿色的误差为0.5%。从LZ图上此色坏电阻是20.8Ω 的,计算方式;208X0.1=20.8Ω  第5环是误差值,可以不用记。

网友:
这个坏电源里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关管D极的限流电阻?如果是的话,就别折腾了。电源芯片和开关管都挂了。。。。。

我测了开关管,数值正常,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环电阻为精密电阻,前三环为数值,第四环是倍率,最后一环是误差色环,通常也是金、银和棕三种颜色,金的 ...

不对吧,好多人都说是0.2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