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硕N43SL 没有CPU供电 又是95831

楼主(2015-11-09):
昨晚快下班接一台同行的二修华硕N43SL 开机电流到1.05A,

测量CPU没有集显电压,又是传说中的95831,,那赶紧测试CPU是否好坏和内存,毕竟二修的
还好没问题,那就按照饼哥的断开24脚PG  CPU电压出来了 电流到1.2A还是不显示,突然想起好像上家换了桥,  这个机器以前看过是65的,
上家换成67的 不知道通用不,换回自己的65,然并卵还是上到1.05
有些朋友说CPU电压出来了,有可能芯片还是坏的,换95831,太后悔了,这个华硕的芯片真难换呀 我遇到最难焊的芯片,半小时多才弄上个全新的结果还是没出CPU电压, 那就围绕芯片测量吧。找了有95831芯片的图纸,MBX-249
14脚反馈FB 1.1V正常 开启 PWR_VCCSA_PWRGD 3.3V正常  4脚SDA 1.05V  6脚SCLK 1.05V 5脚ALERT# 1.05V(这个不清楚) 22 VDD 5v 23Vin 19v

好像都是正常的,只能放弃了,
此时转战南桥, (期间刷了5个BIOS,估计不关事) 桥的供电 PG都是正常,数据没弄出来了
没办法,只可以再加焊下南桥,看下板子热的时候怎么样,没想到居然点亮了,电流到1.5A
冷了又不可以,心中好想放弃呀,可是师傅说这个新客户,尽量修吧
拿风枪吹南桥,热了可以开,立马测量32.768晶振,一边0.3 一边0.4 是开机不显示的,但是热的话是0.3 0.2 此时心中有些高兴 换晶振,没想到居然一直点亮了
大家以后遇到不出95831的CPU供电可以多测量南桥周围,注意晶振,毕竟很多65的桥坏 加焊导致晶振内部不良

这次维修收获挺大的,有运气成分,但是不失为一种思路 感觉好的加分,最近论坛很少维修经验帖

网友:
维修经验和技术都很重要阿!

网友:
修好就行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技术真是杠杆的

网友:
技术还不行的 花费时间久不熟练

网友A:
正常不出CPU供电 去掉电阻强制出供电  上U大多数都不会亮机的

幸运的曲折维修

网友:
几。级。晶振坏导致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不出CPU供电 去掉电阻强制出供电  上U大多数都不会亮机的

幸运的曲折维修

感谢版主关注加分,确实因为以前没有遇到只是听说 真正到自己手上,修过才会印象深刻

网友B:
最后4分全加给你了哈

网友:
不太可能把晶振坏居然不出集显电压有点不可思义

痛在灵魂深处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楼主,测试CPU是否好坏和内存是怎么测试的,难道是弄了另外一台笔记本测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试CPU是否好坏和内存是怎么测试的,难道是弄了另外一台笔记本测得吗?

那你怎么测量? 自己其他二代机器好板

网友:
细心,话说的板子不好修啊!

网友:
这种贴片的32.768引脚易氧化,好多假焊的

网友:
收藏了,下次碰到这个问题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后4分全加给你了哈

非常感谢 看帖加分是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 看帖加分是美德

呵呵,我来迅维这么久今天是第一次加分

网友E:
晶振还能导致不亮,一直就不触发时候查,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晶振还能导致不亮,一直就不触发时候查,学习了

不是完全坏而已 所以触发但是不可以亮

网友:
很好,修东西就是要细心

网友:
晶振,遭不住整!

网友F:
32.768晶振,说真的还真是不好测,测电压不准,示波器可惜没有,不然,秒杀晶振

网友:
这种晶振故障,如果用示波器可以直接锁定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32.768晶振,说真的还真是不好测,测电压不准,示波器可惜没有,不然,秒杀晶振

没有示波器呀 并且不会用

网友G:
还要去别的板子上测啊?我会告诉我这里有好几个备用的好板  和CPU吗

网友:
楼主点亮了 二修机  厉害  贵在坚持。。。。

网友:
按说应该换25M,换32.768的确说不过去。但事实如此,以后可以参考。

网友:
早点看到这帖也许还能救一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要去别的板子上测啊?我会告诉我这里有好几个备用的好板  和CPU吗

你理解错了吧 我是说客户的U和内存 我在其他板子测的  但是晶振的电压同一个板子

网友H:
楼主,我对这个"开启 PWR_VCCSA_PWRGD 3.3V正常"不是很明白,开启不是7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对这个"开启 PWR_VCCSA_PWRGD 3.3V正常"不是很明白,开启不是7脚吗?

是的 7脚 板子不同 叫法不一样 但是都是SA或者VTT PG去开启或者EC开启

网友I:
我经常遇到集显电压不出的,每次遇到都搞不定

网友:
晶振还是保护一下好点

网友:
可以做一个95831 专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经常遇到集显电压不出的,每次遇到都搞不定

不出集显很多情况的 我的这是其中一个 注意南桥和芯片

网友:
要是 我就修好了,上次就是CPU电压不出,找不到原因,现在可以有一个参考了

网友:
晶振不良 不出U供电。。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请问楼主测电源芯片的条件或者功能引脚,怎么知道多少电压才正常,PDF没有标注啊

网友J:
你是加焊的吧 ???

网友:
不出集显电压真的很恼火,不过你能修好技术可以得

网友:
华硕不单单822排阻有问题,就连晶振质量都堪忧啊

网友:
维修经验和技术都很重要阿

网友:
没有思路了  刷刷BIOS 换换晶振  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加焊的吧 ???

直接换 晶振不良

网友:
维修经验和技术都很重要啊!晶振怕热,注意一下。

网友:
望尘莫及啊  楼主  这种 32.768没波导致的吧

网友:
95831去掉电阻能出电压,多考虑时序问题,芯片多数为好。
很细心,方法借得借鉴,在没示波器的情况之下能找出晶振不良,很厉害!

网友:
进水的机子好麻烦  特别二修

网友:
这种情况碰到过

网友:
还是换稳一点

网友:
楼主的运气加技术都挺好的

网友:
不多说给楼主加分

网友J:
楼主,这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是通病吗

不是 修机不能全靠通病吧

网友:
我没有多少经验,增加点经验修起来也容易点。。

网友:
65 和 67 可以代换

网友:
95831这个芯片的确很容易坏

网友:
95831爱坏 通病

网友:
这都可以 可以 65的南桥确实爱坏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赞一下  支持原创

网友:
不一定吧 有些机器不可以

网友K:
我想问问,如果用示波器的话查看晶振的波形和电压,对比万用表测得的电压,是否可以直观的看出来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问,如果用示波器的话查看晶振的波形和电压,对比万用表测得的电压,是否可以直观的看出来故障呢?? ...

应该可以的 只是我没有示波器

网友:
华硕的机子芯片最不好焊了,焊盘引脚留得地方太小了,上次更换网卡芯片弄了一个小时就是不行

网友:
晶振会导致不亮吗

网友:
非常给力  加分

网友:
这个经验很不错,楼主说的很对,很多干桥,晶振容易受损

网友:
这种贴片的32.768引脚易氧化,我也遇到过

网友:
lz技术过硬啊 牛

网友:
lz经验丰富啊  牛

网友:
lz  你收多少?

网友:
95831遇到这样的也是很头疼

网友:
这种情况  学习了

网友:
晶振,长知识了

网友L:
这个还真没想到是晶振,换我就干南桥了

网友:
宝贵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技术6666  是我我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还真没想到是晶振,换我就干南桥了

上家就是干了南桥

网友:
晶振损坏导致不出cpu供电倒是没有修到过,算是又多了一条维修思路了,加分鼓励下分享好的经验

网友M:
上次有一台华硕的N43的机子 和你这个是一样的故障,换了桥也是没有变化,看了你的案例我开始怀疑我的那台是不是和你这个台一样的通病。但是我用示波器看过两个晶振的波形没有问题,你换的是25M的吗?只有25M出问题才不出集显的。

网友:
晶振不良吧

网友N:
遇到过这种情况,那破晶振能触发但不亮机,还有就是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网友O:
利害,楼主,没去直接换桥了,,,,,

网友:
真吊  学习了   加分

网友:
真心想不通为什么南桥晶振坏会影响不出集显CPU供电电压?如果晶振坏那按道理是不开机才对,但电流还能上到1点多安!真是学海无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遇到过这种情况,那破晶振能触发但不亮机,还有就是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这个情况有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次有一台华硕的N43的机子 和你这个是一样的故障,换了桥也是没有变化,看了你的案例我开始怀疑我的那台是 ...

32.768  晶振没有完全坏 可以触发 估计不良 这个有运气成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利害,楼主,没去直接换桥了,,,,,

换了桥的  上家换的67的  我不知道可以替换不  但是我知道这个机器是65的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很好,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好经验,学习了。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