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飞天UI43、 UI47等,刚发现一通病,分享与大家,遇到就是钱

楼主(2015-11-09):
半个月前来了一个神州飞天UI43,症状是加电到0.1A左右后恒定,也不知道时序,只买了个电路图,还好这个板设计的是下一个电压的开启就是上一个电压的电源好信号,这样就容易点了,就照着图追呀追,最后追到一个叫ISL95870的芯片,它前面都有了,后面都没有,它是产生0.85v的一个芯片,应该是总线电压吧,这个机器有反常规,先有总线电压再有CPU供电,但是这个芯片长的长长的一般料板还没有,那...那只能先加焊一下试试了,风枪加了一把,一上电就亮了,我去好激动,就去上了个厕所,回来后准备装,再试下吧,不亮了,心想一个供电芯片还这么多毛病,兴许是热到南桥了亮了,干脆先加一把南桥吧,BGA下来之后,又亮了,那就是这儿了,就装上收钱吧,十几分钟装完之后,又老 样子了,吐血了,放弃!!!
这天又来了个UI47,问题一样,冤家路窄,这回我小范围的加热试,拿着火机小烤一下这个95870,加电亮机.凉了又不亮了,再只小烤南桥,结果还是不亮,CPU 也是 ,于是,订个95870试试吧,主要订芯片至少要从南京,麻烦,就试一把吧。第有一天芯片到了,装上了,亮机了,又上了个厕所,回来开机还能亮,装机收钱,经过这两个机器我总结出这类机器有如此通病,希望能帮到大家,附电路图

小小菜鸟, + 5 淡定

网友:
还没修过 通病不确实 图纸买的 上传吧

网友:
95870芯片通过PWM输出0.8V ,莫非是SA供电不成!!
目前同样也没遇到过,期待遇见同样故障,亲!!!

网友:
LZ电路图呢,等待中

网友A:
图纸上传,大家一块给你加分

网友:
支持版主的说法,图纸大家共享一下吧,我们帮你加分啊
刚去百度看了一个这个机型,感觉还不错,应该是比较新的款式,还在售

图片如下:

看起来很薄,,现在的新款好像都变薄了但是CPU好多的集成了~也就是说CPU坏了,维修难道加大了

网友:
还没修道这个

网友:
给你加分了  图纸  共享出来吧  谢谢

网友B:
这芯片也不贵啊,5元一个,不知道是在淘宝还是在店里买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图纸啊   有没有

网友:
以后遇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钱来了

网友:
经验不错,加分

网友C:
你的BGA质量不行呀
都变色了哇

网友:
希望有机会也遇到几台 帮楼主验证一下这个是不是通病 感谢楼主的图纸

网友:
经验分享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 直接修那里

网友:
神州的机器学校很少修到 大多是联想华硕的

网友D:
果然是通病  大概三个月前  修到过一块  而且楼主这故障是不是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不能开   当时我就是焊这芯片  加热就好!凉了又不行 最后老板怕返修就没订芯片

网友:
昨天,就遇到,加焊一下cpu 就出来了

网友:
遇到了一个

网友: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

网友:
不知道能用多上时间

网友:
楼主没有风枪吗?为何要用火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传,大家一块给你加分

图纸在上面的  一块发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传,大家一块给你加分

哦  这个贴子发重了  点错了  在我发的同版本的那个里面有点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也不贵啊,5元一个,不知道是在淘宝还是在店里买的

我只能淘宝   当地没有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通病  大概三个月前  修到过一块  而且楼主这故障是不是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不能开   当时我就是焊这 ...

哈,还真是,客户来就是说只电池能开,但一顿神折腾之后就电池也不能开了,可能电池没有电了,还害怕被赖上   结果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BGA质量不行呀
都变色了哇

网友:
付吕剑武 -10 学员为什么还灌水

网友:
IC热稳定性差还是比较少,以前碰到电容最多,这个以后留意下

网友:
先学习了下次遇到修修看

网友:
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还有一个通病,330的电容

网友:
明天看一下有这个芯片没,有一台高端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还真是,客户来就是说只电池能开,但一顿神折腾之后就电池也不能开了,可能电池没有电了,还害怕被赖 ...

哈 那这真的是通病啊!!!

网友:
这个芯片是干什么

网友(2015-12-28):
不定芯片试试这么知道修不修的好呢

网友:
第一次就应该直接换掉

网友:
我有个不触发的 正好用上你的图纸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