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飞天UI43、 UI47等,刚发现一通病,分享与大家,遇到就是钱

楼主(2015-11-09):
半个月前来了一个神州飞天UI43,症状是加电到0.1A左右后恒定,也不知道时序,只买了个电路图,还好这个板设计的是下一个电压的开启就是上一个电压的电源好信号,这样就容易点了,就照着图追呀追,最后追到一个叫ISL95870的芯片,它前面都有了,后面都没有,它是产生0.85v的一个芯片,应该是总线电压吧,这个机器有反常规,先有总线电压再有CPU供电,但是这个芯片长的长长的一般料板还没有,那...那只能先加焊一下试试了,风枪加了一把,一上电就亮了,我去好激动,就去上了个厕所,回来后准备装,再试下吧,不亮了,心想一个供电芯片还这么多毛病,兴许是热到南桥了亮了,干脆先加一把南桥吧,BGA下来之后,又亮了,那就是这儿了,就装上收钱吧,十几分钟装完之后,又老样子了,吐血了,放弃!!! 8
这天又来了个UI47,问题一样,冤家路窄,这回我小范围的加热试,拿着火机小烤一下这个95870,加电亮机.凉了又不亮了,再只小烤南桥,结果还是不亮,CPU 也是 ,于是,订个95870试试吧,主要订芯片至少要从南京,麻烦,就试一把吧。第有一天芯片到了,装上了,亮机了,又上了个厕所,回来开机还能亮,装机收钱,经过这两个机器我总结出这类机器有如此通病,希望能帮到大家,附电路图 神舟飞天 UI43

网友:
很好的贴先学习一下

网友:
这属于苡片不良了

网友A:
我记得是电容也是通病。

网友:
学习一下 赞一个

网友:
芯片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种热时好的,冷时又不好的,让人很抓狂!

网友B:
实例,但这应该是CPU管理模块供电。

网友C:
这个不是只有神周有,上次遇到一个和你的一样的,不过是掉电,断开95870的主供电就不掉了,果断换,谢谢你的分享,,,,,,这个芯片很容易坏到是真的

网友:
神州的机子我修的不多啊啊

网友:
谢谢版主  又受教了

网友:
确实让人烦,热机好,冷机就不行

网友:
学习到,不错的贴子。谢谢楼主。

网友:
是的  是有这个通病

网友D:
额。这个问题早就修了2台了,这个芯片是集显供电好吧,以前在三星机器上面经常碰到,三星上面是独显供电芯片

网友:
这种芯片咋也有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是很好的分享

网友:
才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电容,你等着反修吧,加热电容周围,可以管半个月,一星期,我反修第三次,才找到问题

不是的,因为加热电容之后当时能开机凉下来就不能加电了,机器拿走一周多了已经,你没有细看我贴子

网友F:
上次没有图纸  哎呀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例,但这应该是CPU管理模块供电。

哈,我也不知道这电压是什么作用了,只管修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只有神周有,上次遇到一个和你的一样的,不过是掉电,断开95870的主供电就不掉了,果断换,谢谢你 ...

嗯   这个芯片就是问题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电容也是通病。

嗯   电容也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额。这个问题早就修了2台了,这个芯片是集显供电好吧,以前在三星机器上面经常碰到,三星上面是独显供电芯 ...

哦  不太理解它是干嘛的只查到是这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没有图纸  哎呀没有搞定

哈,这里都有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搞定,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机器碰到少,先记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哦  不太理解它是干嘛的只查到是这里坏了

这个机把板拆出来上电0.1多一点吧,你把那芯片一换电压马上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把板拆出来上电0.1多一点吧,你把那芯片一换电压马上就上去了

对对   0.1左右

网友:
果断地给楼主点个赞!~这么多字 不累吗

网友:
楼主帖子很好  可是加个权限就更好了   这样晒出进货单很多人都能看到的,以后来了就让你换这个  怎么办啊

网友:
供电没有出,还吹桥

网友:
换我都是芯片都不要了, 直接另拉线过来,,多省成本 ,,还效卒

网友H:
用打火机怎么加热?像点烟那样?哈哈

网友I:
老上厕所是不是肾不好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上厕所是不是肾不好阿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芯片确实有问题,不光出现在这个机器上

网友J:
就是桥的问题,上次修了一个加了芯片用了一下,后来干桥就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就是桥的问题,上次修了一个加了芯片用了一下,后来干桥就OK了

怎么会是桥的问题呢   换完芯片就好了  到现在也没来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打火机怎么加热?像点烟那样?哈哈

火调小    跟点烟似的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会是桥的问题呢   换完芯片就好了  到现在也没来返修

我的也没返修啊!加热一下芯片哪里可以亮机,等几个小时就不行了。

网友:
是这个芯片不良了吗?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先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神州中 让人头痛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通病好查吗

网友:
楼主描述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来真是通病  下次修到注意下

网友:
我记得惠普康宝有款笔记本做完显卡后就得换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看来下次修到这个机子时候,注意下啊

网友K:
第一个放弃是不是有点那啥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这个机器 等等体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第一个放弃是不是有点那啥了

我又接着联系第一个客户问他有没有要修的意向,他说已经买新本了先不修了

网友:
神粥太垃圾了,,,,

网友:
这种机子质量不行,这一招以用肯定用得到,谢谢!

网友:
不用说这招,肯定有用

网友:
我这根本没这种机,赚不到了

网友:
只有换。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L:
也不一定的,我遇到几台刚开始加焊一下就好,冷了就不好,有几台干了CPU没返修有一台换了这组电路后面的滤波电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也不一定的,我遇到几台刚开始加焊一下就好,冷了就不好,有几台干了CPU没返修有一台换了这组电路后面的滤 ...

哦哦   情况比较多,来我这的这种机器不多 ,反正那人到现在还没来返修

网友:
辛苦的值得的~~谢谢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也被你碰到了

网友:
这机确实修过好多台。

网友:
我遇到的机器是 换滤波电容好的,

网友:
这种热时好的,冷时又不好的,让人很抓狂

网友:
这个通病都给你找到了不错

网友:
95870 记下了。哈哈

网友M:
0.85v的电应该VCCSA供电,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M:
0.85v的电应该VCCSA供电,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嗯 是VCCSA

网友(2015-12-24):
UI47用电源掉电是不是他的问题,我是一下看看

网友:
刚接了一台ui41   掉点   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个芯片发热比较容易坏,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电容也是通病。

就是电容,芯片我换了几个都不行,他说的他换了芯片好的,有点不信,我都是换电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