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板斧解决笔记本风扇噪音问题

楼主(2015-11-09):
三板斧解决笔记本风扇噪音问题

    一、润滑轴承
     风扇转运最主要的部件就是轴承,时间长了缺乏润滑油,这样高速转动时就会产生噪声。因此,我们只需要在风扇轴承上滴几滴润滑油,如果没有使用缝纫机机代替也可以。但是注意千万不要使用食用油来替代,因为其颗粒比较大,容易对轴承产生伤害。

    二、固定扇叶
     震动噪音亦是风扇噪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叶片在轴承上的松动以及轴承磨损导致间隙变大等,因此只需要拆下分扇,把螺丝钮紧,这样牢牢固定之后,就不会再震动。

    三、打磨扇叶
     另外使用质量较差的散热风扇,在制作这类风扇时由于工艺上的缺陷,扇叶的重心可能没有处在轴心上,形成“偏心”,使用时间一长,风扇的“偏心”现象会变的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会产生噪音,严重的还可能损坏CPU。对此,可以将共拆下来,然后用细线吊在其中心位置,待其静止后看其向哪一方向下沉,把下沉的一端在砂轮上轻磨几下,再进行测试,一直待风扇能够处在水平位置之后再将其安装上去即可。
    相信经过上面的三招,风扇的噪音一般就可以清除了。

希望对你有用,感谢大家的支持

1209386317 -5 复制粘贴可耻!有灌水之嫌

网友A:
谢谢光临,风扇问题在维修的时候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光临,风扇问题在维修的时候还是很多的

大哥  换个风扇好像不贵吧  客户也比较容易接受

网友:
很多不风扇不能加油呀,取不下来而且现在一个风扇也很便宜 除非客户急用不然我都是换风扇

网友:
看了看方法  确实可行 不过在实际的维修中多是换

网友:
风扇换个就好了。。。。。。。。。。。

网友:
基本都是换 也便宜 应急可以试试

网友:
这是精致维修,专业啊

网友:
这三把不错,好用

网友:
方法不错  不过一般直接更换

网友:
此方 法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只想说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直接换个风扇不就好了吗?还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