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e420 版号 LLW-1 MB 10282-2 .021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5-11-09):
当初问题是 CPU的贴mos管上官烧了  换了一个可以开机亮机  但是Windows进度条跑过后就有背光没得图像  电流一直在1.6-1.63徘徊  ,  刷过BIOS 后 第一次开机可以进系统 但是只有已关机 在开机(当显示开机laglo就会掉电后隔一秒钟后有重启后就会又是在winds处跑完后就又是前面说的那个问题了 BIOS 已经刷了哈几个 )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请大师求解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呢

但是刷几个都是这样的 有时还有会蓝屏  大师有没有这个BIOS啊

网友:
在论坛好好找找

网友:
都找了  还是一个吊样

网友:
实在不行上网上买个

网友B:
我一般这种都是先刷亮机器,进入系统人然后到国外的lenovo下载官方bios再刷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这种都是先刷亮机器,进入系统人然后到国外的lenovo下载官方bios再刷一遍。

求教一下啊   怎么弄

网友:
我的是电流到1.3了  跳变也正常  但是就是不亮

网友:
论坛的BOIS不可信的,还是淘宝上找找

网友:
铁皮要一组一组的换,最好三组都换,三组都换很稳定,没返修过

网友:
你换好了没有  还有就是小心CPU也烧坏了

网友:
LLW-1 10282-2 求图纸

网友:
背光工作 显示没工作  查显卡条件  lvds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铁壳MOS管吧? 我觉得还是从这点下手,上下管都换掉。

网友:
可以考虑CPU哦  我有一块CPU就是这样  可以亮机进系统蓝屏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希望能看到结果

网友:
铁皮要一组一组的换

网友:
会不会是集显出问题了 ,换个CPU试试呗 上次就遇到一台B460装上集显驱动进系统黑屏的  然后换了个U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