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7L17SW背光亮,黑屏

楼主(2015-11-09):
检查屏逻辑板供电只有6V 左右,取下LVDS 排线测量12V 供电正常,插上LVDS 排线继续检测U6 的输入脚电压也只有6V 左右,
继续前查发现那L20的输入电压为12V 正常,而L20 的输出就只有6V 了,将L20 替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是不是电感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