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版号LA-6881P 不上电主板严重短路 三修机 修复

楼主(2015-11-09):
师傅修了几天说不好搞这机器短路太严重了 师傅跟我说这机器不知道上家怎么修的 一个待机35V都修不出来 待机芯片焊盘还被脱掉引脚了 更离谱的是直接19V干上去 后面就不多说了你们都知道的 师傅把待机35V短路修好了 跟我说你来修修看不行让客户换板  直接交给我让我弄   先发两个图片给大伙们看看 正反面 南桥EC网卡被拆 只要跟待机35V相连的芯片基本上都被烧坏了 我量了量板上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  就公共点阻值偏低189阻值没办法打开图纸挨个挨个断 断开PR841电阻公共点的阻值正常了482看来是独显供电把公共点给拉低了 直接把上管拆掉阻值正常了换好后找了个EC换上打值正常直接插电 电流0.003不正常测量35V待机没电压 主板是仁宝代工的看看过保护隔离没有找到元件 直接测量PQ30 G级8.4V P沟道的G级小于S级4.5V完全导通看来不是保护隔离引起的 查待机芯片条件 直接测量芯片1、6脚开启1.35V 1.1V正常 把电 直接更换芯片 图纸上显示的是RT8205 板上装的却是51125 论坛上说有的主板不能直接代换 更换好待机芯片再次上电流0.018正常 测量35V出来了 找了个HM65的新桥做上去后上电 电流卡到0.45A不动了 测量主板上供电 内存1.5V正常 独显0.94V正常 PLL1.8V正常总线0V VCCSA 0V 不对劲 图纸上看VCCSA是总线供电正常后开启的 先修1.05V总线供电 4脚5V 10脚5V 1脚3.3V 14脚4.6V 正常啊 跟换后还是一样  测量上管D级没电压 主板上仔细一看PL702被拆掉了 晕死 更换后上电 电流上电1.2A之1.4A 装屏测试亮机     机器修了我三个小时帖子写了1个多小时 发帖不容易啊  看完后记得加分哦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反而还帮你自己加分 记得加分哦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A:
修机不易,发帖跟不易!

网友:
二手机在手上一定要好好检查缺件掉件,不然很容易绕圈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不易,发帖跟不易!

谢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这么烂的板都修好了。

网友:
自己的人修的还好,就怕同行修的,修得不错,最后3分加给你了

网友B:
这上家是应该是故意破坏,否则怎么拿19V直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上家是应该是故意破坏,否则怎么拿19V直通。

这机器  修到一半的时候我都想放弃了 最后同事跟我打了个赌  你能修好 请你喝水 就这样

网友:
这个必须顶住、修机党不易、

网友:
挺不错的 修得 加分

网友:
修机器要有耐心

网友:
楼主,辛苦了。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C:
图纸呢?我是来找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呢?我是来找图纸的

【迅维】网大把的

网友:
不错啊!维修就得细心

网友:
这么烂的板都修好了

网友:
厉害 ,很复杂的板子

网友:
确实厉害,别人修成这样竟然还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