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必看 不看毁一生

楼主(2015-11-09):
主板“罢工”时,出现的故障现象,可能多种多样。此时,你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来将主板故障快速而有效地排除呢?
为什么主板无法正常启动,同时内存发出“嘀嘀”警报声?
故障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主板内存插槽,性能较差,内存条上的金手指与插槽簧片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是内存条上的金手指,表面的镀金效果不好,在长时间工作中,镀金表面出现了很厚的氧化层,从而导致内存条接触不好;还有一种可能是,内存条生产工艺不标准,看上有点儿薄,这样内存条与插槽始终有一些缝隙,稍微有点震动,就可能导致内存接触不好,从而引发报警现象。
故障应对:解决这种现象,只要将计算机机箱打开,并在断电条件下取出内存条,将出现在内存条上的灰尘或氧化层,用橡皮把它们擦干净,然后重新插入到内存插槽中就可以了。要是内存太薄的话,可以用热熔胶,将插槽两侧的微小缝隙填平,以确保内存条不左右晃动,这样也能有效避免金手指被氧化。要是上面的方法,无法解决故障的话,可以更换新的内存条试试;在更换新内存的条件下,报警声继续出现的话,此时只能重新更换主板来试试了。
为什么主板无法正常启动,也没有报警声出现?
故障分析:主板无法正常启动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例如主板上的电容,在长时间的工作下,可能会出现炸裂或冒泡现象,这样主板的滤波功能可能就失效了,如此一来,供电电流中出现了很大成分的交流冲击波,从而导致主板工作不稳定,以致于无法正常启动;要是CPU供电不正常的话,主板也会无法正常启动,同时没有报警声;此外,CPU风扇的固定卡子要是发生断裂,或内存插槽出现断裂,或者内存插槽出现断针,CPU插座出现断针等,都有可能引发上面的故障。        故障应对:为了确保主板电容上的电压不致过高,应确保供电电源通过稳压器过滤,还不要让计算机长期工作,导致电容过热;你可以利用万用表,来检测CPU周围的三极管二极管,是否工作正常,以便检查CPU供电是否正常;要是出现断针或断裂现象,都必须重新更换新的配件

网友:
加分哦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点儿意思

说得是有道理

网友:
简单明了,认真分析就是最好了,谢谢

网友:
楼主这标题说得太严重了

网友:
为了防止出现故障而减少计算机工作时间方法并不可取

网友:
分析的不错,加分这次就免了

网友:
很适合新手~

网友:
主板维修就是个细活,这些当然必须注意到,没有这么严重吧说的!!!

网友:
明显的故障,如完全不加电等,会有明显的维修思路。那些机子能够用起来,但不稳定的故障我觉得反而麻烦些。

网友:
这个标题不合适

网友:
感谢楼主大大了!~~~

网友:
文不对题,标题党

网友:
哎 来点新鲜的 标题 和内容不符 我就不加分了

网友:
论坛上有写得很详细的

网友:
我想知道内存槽的金手指氧化,怎么处理,橡皮擦伸不进去吧

网友:
不稳定的故障才是最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