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LE42A303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5-11-10):
日前接修AOCLE42A3030,不开机,拆机查看保险整流均无问题,测量各MOS管也没问题,检测5Vps-on正常。偶然在网上看到可能是L6599AD损坏,可是买来了,一换还是老样子,再查到L6599的12引脚没有电压,沿着线路查到了A648的三极管,可是刚好又没有配件可以换的,现在进入两难的地步,在上XX宝买配件来也是两天了,还是直接买块电源板更换好,如果修理的话,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用个10欧左右的保险电阻,把启动VCC电压直接拉过来,看它死不死。断开主板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10欧左右的保险电阻,把启动VCC电压直接拉过来,看它死不死。断开主板先哦。

这样做似乎不妥吧,要是出现意外怎么样,不过发现一个细节,在通电测量光耦的时候,发现光耦有12V左右的电压,快速测量电源次级24有10多V,并且在快速下降。

网友:
胆大,心细,思维敏捷。只要没接错,没有什么不妥的。那些STB,光耦等的电路,都只是为了一点,把VCC搞过去驱动L6599。
当然,前提是你没接错,而且L6599也没有短路。
当然,如果你不直飞,还是尝试代换那个三极管,可以看下1015和1815,哪个合适,再对准确那个脚位接上去。试之前,最好把L6599断开先。测量VCC电压准确了再接上。
啰嗦多一句,VCC电压一般都不能低于12V,低于12V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
那就是一个PNP的管子,没有什么特殊的,电流有1——2A就行了,,

网友:
是我..直接还电源板..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