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APS3005DM 坏了

楼主(2015-11-10):
今天早上到店里测试昨天没修好的
笔记本
主板 看到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额 怎么待机电流0.000 哦原来是可调电源坏了 大伙谁有维修这方面的经验啊
电压可以调节
的
笔记本

网友:
看看电源输出连接线或保险是不是烧断了

网友:
经验都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你连电脑都会修,这个电源还是问题吗?

网友:
检查功率管就是那个铁冒的东西

网友:
里面有两个三极管爱坏,就是装在散热片上面的后面还有个散热风扇的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开关也影响输出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