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如何进行电脑磁盘碎片整理

楼主(2015-11-10):
win10系统如何进行电脑磁盘碎片整理

  最新的win10系统,体验效果很不错,但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和看电影视频使电脑里残留了很多无用的垃圾和碎片,会影响我们电脑的速度,时间越久电脑就会越来越卡,还经常会遇到磁盘空间不足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删除文件之外,还可通过整理磁盘空间的方法,今天就跟大家讲讲win10系统如何进行电脑磁盘碎片整理。

  win10系统如何进行电脑磁盘碎片整理的方法/步骤:

  打开电脑,在桌面找到此电脑的图标。

  鼠标右键点击此电脑图标,选择管理选项,进入计算机管理窗口。

  进入计算机管理窗口之后,找到存储-磁盘管理选项。

  然后点击存储中的磁盘管理选项,在右边主体窗口中显示出本机所有的磁盘空间。

  单击鼠标左键选中C盘然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选项,进入本地磁盘(C属性。

  然后我们点击磁盘清理弹出C盘的磁盘清理界面,把要删除的文件都选中,点击确定开始删除。

网友A:
直接打开“此电脑”,再c盘上右键属性岂不是更好?

网友:

  win10系统如何进行电脑磁盘碎片整理方法/步骤:

  在本地磁盘(C:)属性界面中,选择工具选项,找到对驱动器进行优化和碎片整理选项。

  左键单击优化选项,弹出优化驱动器界面。选择C盘,单击分析选项对C盘的磁盘碎片进行分析。

  碎片分析完成之后,我们选中C盘直接点击优化,开始对C盘空间的碎片进行整理删除。

  C盘碎片整理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整理C盘的步骤,来依次整理其他的磁盘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此电脑”,再c盘上右键属性岂不是更好?

异曲同工!!!

网友:
跟WIN7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像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