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MC700 卡

楼主(2015-11-10):
当机器关机状态放一段时间再开机就会变得很卡同事伴随着风扇狂转,(单用电池、电源、同时都是一样),强制关机后再开几次就可以恢复正常,然后一直使用都不会出问题,关机短时间再开没什么问题,超过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就会变卡,没有方向,求高人指教!

网友:
这个 个人觉得是硬盘吧  还希望楼猪快解决  我也还没遇到过  你把硬盘去了 在开机看看咯

网友:
不是硬盘 硬盘、硬盘线都换过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有的显卡还要加铜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有的显卡还要加铜片呢

不会的啊 ,是放一段时间才会出问题的,不是使用过程中出问题!

网友:
刷过BIOS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的和你的一样还是没有修好,,,

没搞定,返上家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