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diy 51单片机最小系统USB制作图解教程

楼主(2015-11-10):
创意diy 51单片机最小系统USB制作图解教程

  现在单片机越来越流行,早些年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已经成为了高手,并且向更加高端的单片机和嵌入式方向发展,但有很多新人一开始就直接接触较为高级的单片机,对低端的反而没有了直观认识,而这些是最容易让人产生兴趣和入门。

  1.通过自己DIY 51单片机最小系统从而提高动手能力;

  2.学习51单片机最小系统如何制作。

  创意diy 51单片机最小系统USB制作的工具/原料:

  11.0592MHZ晶振×1
  单片机40PIC底座×1
  STC89c52单片机×1
  单片机烧录模块×1
  30pF电容×2
  按钮开关×1
  自锁开关×1
  USB公头×1
  电路板×1
  电工刀×1
  强力胶×1
  焊锡×1
  排阻×1
  杜邦线若干
  排针若干

  创意diy 51单片机最小系统USB制作的方法/步骤:

  创意diy 51单片机最小系统USB制作需要的主要的准备材料。如图:

  所有部件按电路图接线。

  用电工刀把一块电路板削成单片机40PIC底座大小,放置单40PIC底座和排针(排针放置位置为P0口作为上拉电阻使用)。

  再在单片机18,19引脚放置晶振和30pF电容。

网友:

  创意diy 51单片机最小系统USB制作的方法/步骤:

  将电路板反过来进行背面的焊接晶振,电容还有排阻的引脚。

  焊接好晶振,电容和排阻后,准备四排8针脚的排针。

  将准备好的四排排针分别插进单片机的四个IO口(P0~P3),并焊接排针。

  将准备好的USB公头放在电路板的反面并焊接好。

  焊接好USB公头后就是焊接单片机烧录数据线,将USB的TXD用杜邦线(图中蓝色的线)接到单片机的11引脚,而USB的RXD用杜邦线(图中绿色的线)接到单片机的10引脚。

  焊接好烧录数据线后就是在电路板背面放置自锁开关(用来控制单片机的供电)。

网友A: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创意diy 51单片机最小系统USB制作的方法/步骤:

  图中黑色线是连接单片机的负极(GND)。

  自锁开关的常开触点就连接到USB公头的VCC端,而另一个常开触点焊接好橙色线并通过电路板正面飞线连接到单片机正极(VCC)。

  焊接好自锁开关后就是焊接复位开关了。

  首先拿出按钮开关(图中黑色的那个),并放置好。

  按钮开关的一个常开触点焊接到单片机的9引脚,而按钮开关的另一个常开触点连接到自锁开关的常开触点。(接复位开关主要是用来把单片机进行复位)

  焊接好复位按钮后就是用强力胶粘紧USB公头。

网友:

  创意diy 51单片机最小系统USB制作的方法/步骤:

  在40PIC底座放置单片机。

  并通过插进电脑里面试一试,一个小巧的单片机USB最小系统就基本上完成了。

  如果需要把单片机进行烧录,就把买好的单片机烧录模块连接电脑进行烧录就可以了。

  注意事项

  在放置单片机中要切记不要插反,否则会很容易烧毁单片机。

  放置排针时要将排针的公共端接到VCC,否则实现不了上拉电流的功能。

  焊接完成后记得要剪掉露出晶振和电容的引脚。

网友:
单片机  这个烧录什么呢?   可以作为开发板吗?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楼主可否讲下它的功能?

网友:
ATMEL的51单片机没有USB接口,STC的不知道有没有,关键是程序呢?是C写的还是汇编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啊

是USB供电的 STC 最小系统。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这个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能说的通俗点吗

网友:
高手呀,单片机这个我们还是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