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智能电视不开机怎么办

楼主(2015-11-10):
智能电视机不开机怎么办

  故障现象:

  智能电视机通电开机后,整机呈“三无”状态,但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发光正常。

  “三无”状态指的是智能电视机开机后呈现的是没有图像、声音与光栅的状态。

  故障检修:

  电源指示灯发光正常,说明开关稳压电源工作基本正常。

  检测开关电源+B电压为129V正常,说明开关稳压电源已工作于大功率宽脉冲振荡状态,估计该故障多是扫描电路工作异常所致。

  能引起行扫描电路工作异常的主要原因有:行振荡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过低或无电压,行激励电路正常工作条件不具备或行激励放大管损坏;行输出电路直流供电线路开路等。

  因此检修此类故障应先测量行输出管V402集电极电压,实际测量该电压为130V正常。

  接下来测查行振荡电路工作电源输入端N201(TDA8362)36脚电搓在2.1V-4.2V之间跳变,显然离8.2V正常值相差甚远,说明行振荡电路未工作。此电压是由电源输出的+24V真流电经电阻R845降压,8.2V稳压管VD805稳压,电容C480滤波后形成,并受待机控制电路V861,V862作为状态控制。

  此类情况多是8.2V电源有问题所致,将V862集电极焊开,断开待机电路对8.2V电源形成电路的控制,再通电测C480两端的电压仍然在2.1V-4.2V之间波动,因而就排除了待机控制电路元件有故障的可能性。应重点检查8.2V电源形成电路有关元件,经测查发现滤波电容C480漏电严重,更换C480后,恢复焊开的V862集电极通电试机,智能电视机整机工作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主在哪里找的啊

网友:
楼主 这是显像管的电视吗

网友:
高清电视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