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音响改装噪音与接地问题

楼主(2015-11-10):
汽车音响改装噪音与接地问题

  汽车音响改装中接地时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理论知识非常重要,否者遇到故障不知如何进行排除。

  地与电(信号),这是无法分开的一个重要组成。接地,通常是指用导体与大地相连。可是电子技术中的地,实际与大地毫不相关,它只是电路中的等位面,好比收音机。电视机中的地,它只是接收机线路里的一电位基准点。接地,电子技术中,既简单,又复杂,而且还必不可少。按接地的作用,可分为工作接地、保护接地、过压保护接地、防静电接地、屏蔽接地、信号地等多种。在广电技术中,以上几种接地类型都会遇到。现就结合实际音响改装对某些接地技术问题作一阐述。

  一、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是为防止电源极性接反造成设备损坏而设置的保护装置,简单的方法是在电源的输入端对地加反向二极管,汽车音响器材电路中尤为常见。

  二、过压保护接地

  这是为高压电而设置的接地保护装置。防止火花装置最广泛使用的是压敏二极管和乃泡。通过接地吸收和限幅如高压电窜入而击坏接收机所致。

   三、屏蔽地为防止电磁感应而对视频、音频线的屏蔽金属外皮、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屏蔽罩、建筑物的金属屏蔽网(如测灵敏度、选择性等指标的屏蔽室)进行接地的一种防护措施。在所有接地中,屏蔽地最复杂,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因为屏蔽本身既可防外界干扰,又可能通过它对外界构成干扰,而在设备内各元器件之间也须防电磁干扰,如大家熟知的中周外壳、电子管屏蔽罩就是例子。信号线屏蔽接地十分重要。

  屏蔽不良、接地信号不当会引起干扰,这些干扰主要有:

  1.交流干扰,这主要由交流电源引起。对交流干扰的防护,通常对电源进行滤波或在信号线加屏蔽层并接地。在大的杂散电磁场外,为防电磁干扰进行屏蔽接地十分必要。

  2.高频干扰。这类干扰来自各类无线发射台的变频或超变频信号,它们窜入电子设备后在机内得到非正常解调而形成声频干扰。如火花塞点火、继电器触点火花。

  频率越高,就会产生躯肤效应,设备的金属网孔眼就应越小,信号线屏蔽层的编织就应越密,否则将失去屏蔽作用。对频繁拔插的信号线,应防止屏蔽层在插头处松动和脱落。因有时仪器设备的屏蔽是通过信号线的屏蔽入地的(它们通过插头插座联接起来),若屏蔽脱落,则很容易造成干扰。如信号线摆放位置与干扰有关,有时用手触到信号线屏蔽层干扰没有了,说明是高频信号干扰形成分布电容耦合所致。
四、信号地

  各种电子电路,都有一个基准电位点,这个基准电位点就是信号地。它的作用是保证电路有一个统一的基准电位,不致于浮动而引起信号误差。

  信号地的连接是:同一设备的信号输入端地与信号输出端地不能联在一起,而应分开;前级(设备)的输出地只有与后级(设备)的输入地相连。否则,信号可能通过地线形成反馈,引起信号的浮动。这在设备的测试中,信号地的连接尤其要引起注意。例如,信号线外皮破搭铁产生噪音。原来就属于致信号通过地回馈使结果不一致。也有的功放外壳不能直接接地,把所有这样接地的点设为不接地,这种噪音现象就没有了。

  五.汽车音响特殊接地

  许多安装功放的车辆,在播放大音量低音时(没有超过正常用电量),仪表灯随音乐闪动,这是因为只将功放的正极线加粗而忽略了负极线,电路的形成从正到负是要有回路的,正极再粗负极细是无法增大电流,如同水管粗细不均水的流量只能按细的流量。所以要加大负极的电流量,具体做法:1、发动机到电池负极一条(发动机与车身是绝缘的)。2、发动机到车身一条(加大发电量)。线粗细最少要与正极线一样。以上内容十音响改装及噪音接地问题希望能帮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