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430A,bios放电可以自动加电,按开关不触发。

楼主(2015-11-10):
联想昭阳E4430A,版号:13205-1,待机貌似正常0.003,不触发,开关有跳变,拆机,发现有一点点腐蚀,清理后很干净。现在不触发,不过bios放电后可以自动加电使用正常。求解或者求图。谢谢。

网友:
待EC和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呀

网友:
机器好像没图纸吧?基本后续上电是正常的,找纬创用同型号EC图纸参考一下,查EC缺少什么条件。

网友:
着重检查一下EC、桥的待机条件吧。腐蚀处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了。

网友:
没有的话你还是找EC的PDF 把

网友:
EC和南桥的条件要测,这个很关键

网友:
开关电压多少

网友:
进系统关机试试

网友:
EC电路 待机

网友:
  开关到EC的线路呢

网友:
我这个是没CPU供电

网友A:
估计是触发线路 大多数在EC条件不足

找EC的资料吧

网友:
首先刷BIOS,再查别的,进水机BIOS容出错

网友:
查EC和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表示看不清  难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触发线路 大多数在EC条件不足

找EC的资料吧

没找到EC的PDF,我再找找。

网友:
进水机多断线 仔细查查吧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经过反复仔细多次的查看,确实有断线的位置,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