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ES3G不跑码,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5-11-10):
这块主板,开机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和显卡风扇转几秒就停止,然后再转几秒又停止。一直重复。主板显示FF!求大神帮助,从哪里下手!

网友A:
不跑码引起的反复重启,按不跑码维修

网友B:
首先应排除电源的可能!再检测主板ATX接口绿线电压情况,再查主板各供电情况。

网友C:
首先供电没用会引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应排除电源的可能!再检测主板ATX接口绿线电压情况,再查主板各供电情况。

我检查了绿线 有5V然后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引起的反复重启,按不跑码维修

能给我说说排插的顺序吗?

网友E:
看一下是否有短路的情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供电没用会引起

说说检查线路的起始点

网友F:
查 5大 供电多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 5大 供电多有了吗

绿线5V供电有。开机拉低0V马上又回升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是否有短路的情况呀

就是不知道要检查哪些有短路的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检查了绿线 有5V然后怎么查

绿线正常开机时不应 有5V 的,有5V说明主板开机电路部分出问题了。测IO相关引脚电压推断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绿线正常开机时不应 有5V 的,有5V说明主板开机电路部分出问题了。测IO相关引脚电压推断吧。

开机那会没得5V,风扇停止了又回来5V。就这样重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开机那会没得5V,风扇停止了又回来5V。就这样重复

你应先确定ATX电源是好的,再检测主板的开机有关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应先确定ATX电源是好的,再检测主板的开机有关电路。

电源是的,我拿的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的,我拿的新的!

既然外在因素都排除了,你现在应裸板触发试试。

网友:
应该是缺少供电吧  你先测测有没有短路 然后强行上电  然后在测试各大供电

网友:
换个U试试看么?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是否有短路的情况呀

哟 老大 你也来这教新手啦

网友:
别欺负人家新手啦,维修思路我给你列一下:首先拔掉你那该死的4PIN12V 看看还掉不掉了。 如果不掉 检查CPU供电。MOS PWM IC  如果还掉,红表笔,接地。黑表笔依次对5V 3.3V 12V 打对地阻值。一般、不会小于100. 如果阻止正常,强制上电 从内存供电开始测量 看哪里电压不对。修哪就好了。一般掉电都是缺供电,所以 时钟复位就可以免去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应主板坏

网友:
技嘉的BIOS爱坏,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