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PRO A1297的显卡烤烤能用多久?

楼主(2015-11-10):
11年的机子,i7/4G/256G-SSD,AMD独显故障(WIN7单系统,正常使用数年,现在开机蓝屏,卸显卡后能开机,重装故障一样),加焊显卡后故障排除,不知能用多久,我只承诺同样故障质保一个月,求可从客户手中获利多少?补充一点:钱是已经收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规律可寻,受显卡虚焊程度,你加焊程度,客户使用环境及频次等因素的影响。只能等了,过一个月万事大吉,过不了就重植保靠些。

网友A:
有些玩游戏狠的,半个月可能就挂了,说不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玩游戏狠的,半个月可能就挂了,说不定的...

我有烤过没出当天就黑屏的,

网友:
你只管保一个月就可以了啊,一个月不出问题就行了啊

网友:
I7+256 SSD的主机,内存才4G,坑啊~~~

网友:
你摊上大事了

网友:
听他们吓唬,烤的好一般能用些时间吧,一个月过后估计客户还会找你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玩游戏狠的,半个月可能就挂了,说不定的...

还有更狠的,三四天就挂了!

网友: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看运气吧......

网友:
这个不清楚,还是谨慎点好吧,查清楚了再烤!

网友:
修好后帮客户做下散热 加铜片 改常转 清灰 必不可少  让客户用散热底座  有用过好的一年多  用过差的几个月就返修 主要看我刚才说的你做到位没有 客户听进去没有